纠结-航拍载机选亚托700E升级800还是直接选神龙260电动 ...
纠结-航拍载机选亚托700E升级800还是直接选神龙260电动版

楼主(2012-07-01):
最近想装配一套
航拍
机,在亚托700E和神龙260电动版上有些纠结,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选择700-800,神龙不敢用在航拍上,精度稳定性太差了

网友B:
个人建议上最新的700E DFC,所有东西都用了最新款的,该折腾的也折腾的差不多了 ,聚划算

网友C:
航拍,全买回去飞,什么京商,什么JAKER3,什么神龙,什么25B,什么亚托,什么LOGO,什么什么什么....都飞一遍,你就知道你该买什么了。哇咔咔!

网友D:
负责的告诉你,再等半个月,直接买亚拓的航拍机,一步到位了,也不用再去走弯路折腾了。

网友E:
亚拓的航拍机

网友F:
在这里发帖问这个问题,可能是不会有第二个选择的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怎么回答都会被人喷

网友I:
都不敢回答了...

网友J:
等亚拓航拍机

楼主:
我还是选择了700e 无副翼版。

网友K:
航拍 已经平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