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问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7-01):
我是6EX/HP,以前飞值机,现在就飞固定翼和玩四轴,发现6通道开关没用,我单独用舵机插6通道试了试,任何开关都无用,只有在进入遥控设置模式舵机反向选项中,选择6通道正反向,舵机才会有动作,为什么???
6通道在6EX/HP上到底是哪个开关呢?

网友A:
把它改为6EXAP就OK了,6EXHP的6通道是螺距,与油门联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改为6EXAP就OK了,6EXHP的6通道是螺距,与油门联动。

大神  求   改6EXAP 方法  谢谢!

网友:
我擦,6通道怎么就没用了,你自己不研究自己的控!6通道是螺距啊,你设置h1十字盘模式,然后设置下idle和nor的螺距曲线,就可以通过3d开关控制6通道的两种状态了啊!
也可以改电位器旋钮控制,详细的就不说了,简单的很,多潜水学习!
ls的,到淘宝搜索就有相关的套件,就是二楼做的,需要有一点焊接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十字盘模式只有 1-S 和 3-S 前者没有联动,能玩固定翼,后者是450直机推油门舵机联动模式。
并且两者都没有第6通道的单独控制。
如有不对还请指教,能加你QQ吗?

网友:
6EX三档开关是这样改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zwdxbb
6EX终极改造是这样改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5%BC%AB&page=1
改装配件找铜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