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KV配桨的拉力

楼主(2012-07-01):
请问大家 如果是1050KV 1250KV 1400KV的电机 各自选用最适合他们的桨,那么谁产生的拉力最大呢? 是哪种KV的电机配哪种KV的桨呢?

网友:
条件不够,无法回答。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 如果是1050KV 1250KV 1400KV的电机 各自选用最适合他们的桨,那么谁产生的拉力最大呢? 是哪种KV的电机配哪种KV的桨呢?

光有一个KV值,怎么能够确定性能呢?
不少人认为KV值是决定转速的,其实这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按KV值的原义是空载条件下……。它与带螺旋桨以后的转速没有直接关系。同样KV值两个电机,如果大小相差很大,就只能带大小相差很大的螺旋桨。只能说同样大小规格的电机,KV值高的转速会高一些,要用小桨,反之亦反。这是在合理使用条件下的情况,不少人是超正常使用的,也就是电流太大了。航模界没有国际标准,没有国家标准,没有行业标准,所以乱象环生。或者只有一些经验数据,仅供参考。按我的理解,一个电机做好以后,根据它的绕组情况应该有一个‘极限电流’——长时间连续工作的最大电流,不管用什么桨,多少电压,你测量电流不要超过这个规定,然后测量拉力、转速、功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