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自动降落蛙跳啊蛙跳,怎么解决,有钉钉子视频哦

楼主(2012-07-01):
自从更新了V1210的固件后,我的米六就出现了自动降落蛙跳,而且不像玉兔技术说的偶尔发生,调整高度锁定数次后还是只能偶尔正常的执行自动降落。闲置下来玩别的吧,V1211固件出来后,马上刷新了固件,接上GPS的话,感觉搜星时间久了,经常要关控一次才能让飞控进入呼吸灯,不知道是我的设备问题还是什么别的问题。新固件,新版气压计,定高和定点很给力哦,视频5分钟左右有松杆定点的视频,基本没什么偏移的,比原来的固件好太多了,感兴趣比较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原来发的GPS定点的帖子。还有一个就是,在切换到松杆定点的一刻,机机会有一个明显的机动动作,每次都一样。
新版固件,昨天傍晚测试,除了第一次起降的自动降落比较正常,其他的,不管是接GPS,还是不接GPS,都是蛙跳反弹的多,反应很多次了,而且开贴征询过,似乎不少模友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是懒得拆
云台
了,把
图传
和摄像机都拆了,等安逸解决这个问题,再玩了。希望商家能彻底解决啊。

网友A:
我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了,在GPS刚淘宝上架时我就刷了配合GPS新出的固件后就出现过蛙跳,不过我是在用GPS时发生的。后来一路升级固件到今天,除了1211最新固件没用过外,其它固件无论是否使用GPS,在自动降落时都偶尔会出现这个现象,换过两个机架都一样。不过没你那么频繁。手动降落没事,

网友B:
还用1206,没升级呢

网友C:
这情况我也有,我还一直没接GPS,当时我还以为是我动油门了,马上调整位置,然后送油门,但是高度迅速掉下来,又要马上推杆

楼主:
遇到的朋友,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至今未解决,看人品,有时正常有时蛙跳,懒得管了。

网友D:
钉钉子不错
GPS终于改善了

网友C:
是啊。还没解决呢,反正重新设置参数,弄成默认值后再试飞

网友E:
楼主的自动降落如果是在超声波距离定高时启动应该是多数是成功的,如果是气压计定高启动就会有很多问题,例如你说的青蛙跳,还有暴力降落的。这应该是固件问题,我也在群里反映了,技术说会把问题反映给工程师。正等待官方解决方案
你的米6青蛙跳比我的X4暴力很多

楼主:
昨晚在群里提出蛙跳的问题,得到的解决方案是,超过超声波定高高度执行自动降落前,先手动收油一点,稳定后执行自动降落,会正常。如果执行自动降落动作前的油门是推杆加油,那么自动降落到气压计和超声波交接的高度,会蛙跳反弹,还没测试,有蛙跳反弹的朋友如此这般试试吧。期待新固件,有惊喜哦,新功能。

网友F:
我昨晚试了好多次!!!都没出现这种现象,每次都是自动降落成功!!只是GPS定点有点飘!

网友G:
有些用户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与机架的重量定高等参数都有关系,感谢以上的模友以及群里提出问题的模友,兔子正在致力改善这些问题,让固件的兼容性更好。

网友H(2012-10-21):
太可怕了点吧,

网友I:
马克一下,学习

网友J(2012-12-20):
现在那么多开源的飞控,效果和价格都很不错,为啥要用盗版的兔子呢?
丢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网友K(2013-06-18):
我是起飞蛙跳

网友L:
如果不用超声波自动降落会是什么效果啊,楼主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M:
但愿现在的兔二不会这样

网友:
啥情况?是兔子2吗?还准备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