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GY520陀螺飞机慢慢逆时针自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01):
端午节就装好机器,但是一直下雨,到今天才有空出去飞飞机油门杆往上推到一定位置后,飞机还没离地就会在地上慢慢逆时针转
起飞后需要向右打尾舵一定舵量才会不自旋
感度我用dsx9控 设置gov 通道-80% ,调高过感度到最大-125%,飞机尾巴就开始来回摆了,这个就是大家说的金鱼尾吧
请教高手 ,我这个是中点没设好吗 ?

网友A:
回复 楼主:

  GY520  DSX9  GOV   ~~     NORM 65%   ST-1 62% ST-2  58%  HOLD 65%   均为正值!!  ( 锁尾状态下的红灯显示)  -80%  应该是 非锁尾状态下(蓝灯恒亮)! 所以慢慢自旋! 调整尾舵中立点位置!以对抗扭力至尾巴不慢慢的自旋为止! 最后改为正值! 微调数值大小至合适即可~~

楼主:
多谢阳台侠,我一直以为打舵后尾舵立马会中是锁尾模式,我下午再去试试看,感激涕零啊
引用 网友A:
  GY520  DSX9  GOV   ~~     NORM 65%   ST-1 62% ST-2  58%  HOLD 65%   均为正值!!  ( 锁尾状态下的红灯显示)  -80%  应该是 非锁尾状态下(蓝灯恒亮)! 所以慢慢自旋! 调整尾舵中立点位置!以 ...

楼主:
刚才出去试了下,果然是锁尾的问题,多谢阳台侠

网友:
回复 楼主:

      ~ ~

网友:
陀螺不锁尾  我也是520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