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180V开不了了请帮帮忙!!!!!!!

楼主(2012-07-01):
请问PL180V插上电源开动不了,电路板也没被烧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看看急停开关是不是被你碰了,拧一下试试。弹开就好了。此条信息免费

网友:
他那不是独立的急停开关,新床?看看那个倒顺开关,还有保护盖里面有个开关的,上紧才行

网友B(2012-09-25):
检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