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软件问题,这个零件怎么做呀?

楼主(2012-07-01):
小弟最近入了个雕刻机,想做做零件什么的。
cad画了个零件,导入artcam后,变成平面图了。。。
研究了一阵,决定放弃cad,直接用artcam画图,但是凹槽似乎比较难做呀。
到底怎么做才好呢,请高手指点咯。。。

零件图

零件图

网友:
这个加工起来不难(本人不用ARTCAM)。凹槽先用大刀开粗,小刀清残,球刀光面

网友:
机械零件加工最好还是放弃Artca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请问,用什么软件好呢?
直接用某软件生成刀路,还是先用cad,在用某软件?

网友:
尺寸多高,如果不高的话就立起来用铣刀铣

网友:
用solidworks制图,用Powermill出刀路。

网友:
CAD出图也可以Powermil出刀路

网友:
我都是用autocad出图

网友:
给出详细尺寸,我给你画

网友:
ARTCAm

这个ARTCAM做图很快的啊,先个矩形再做圆相减,画2条线扫描一下半圆就可以的,我是这样做的。不过能直接铣出来比雕刻应该快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刀是否会引入误差呢?毕竟换刀时高度肯定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