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发生器 怎么接线

楼主(2012-07-01):
手摇脉冲发生器 RGT600-001-100B-5E   有4个端子A、B、0V、Vcc;用的是维宏卡,不知道怎么可以接线??

网友:
AB接信号,其他两个接电。。。应该是5V吧,挖坟吧,好多介绍的

楼主:
AB接什么信号啊!!挖坟也挖不到哦!!是不是关键词不对哦

楼主:
估计手轮的A就是接在驱动器的脉冲A上,手轮的B就是接在驱动器的脉冲B上,再通过转换开关来决定是X轴Y轴和Z轴。都是倍率怎么弄啊?

网友:
嚯嚯

嚯嚯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资料,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接,晚上在家随便接接试试吧

网友:
维宏卡盗版的吧?不能接

网友:
盗版卡只有接USB的,或是加一种叫手轮转4轴控制器的卡,正版的好像只有3A或是6A才有手轮接口,要么呢,像这样接
http://v.qq.com/boke/page/z/x/x/z0101euk3xx.html?_out=0#adta...

网友:
这玩艺也叫 编码器。。。。

网友:
很简单的啊..+5v,0v,A,B
+5v和0v接电源输入
A和0v 构成一个回路
B和0v  构成另一个脉冲输出回路.

接到你的接口板 ,通常都是DIR 或CP,要么CW和CCW

楼主:
解闷丸请问是不是这样接线:步进驱动上的CP+和CP-接到手轮的A和0V上;步进驱动上的DIR+和DIR-接到手轮的B和0V上,这样步进电机驱动是否需要接电源?谢谢!!

网友:
为红的来学习下,也想搞个手轮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接线已经搞定!只是没有倍率的选择,基本上无用哈

网友:
唉,这么简单的,怎么都搞不明白,CP+和DIR+接外置电源5V再接脉冲发生器VCC端子,A+接驱动器CP-.脉冲发生器0V接外置电源0V,如果再接到DIR-上就能反转,DIR-上如果接到VCC上,就能正转,B+等同A+功能,接不接都没关系,楼上的说法就不对,就这样接是不能控制方向的.得手动切换方向,脉冲发生器正摇和反摇都是朝一个方向走.下面这个QQ视频的链接中放了方法可以控制有倍率和正反转,
http://v.qq.com/boke/page/z/x/x/z0101euk3xx.html?_out=0#ad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