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动力 与 耐炸 的无奈

楼主(2012-07-01):
mini cp 耐摔,除了设计原因,主要是质量轻,冲击力小。在原厂配置下飞行了50电,小炸大炸,均没事。

今天改装件上了,电池400mh的,改了主无刷,重量上升,今天小炸两次。主板上的电感磕掉一块(还好不影响)。大炸一次,舵机抖开了。

改装件动力真强,却是牺牲了耐炸的优点。

换回原装动力了,修舵机中。。。。。。。

网友:
动力和耐炸是互补滴!*^_^*

网友:
改装通常都是高手干的事情

网友:
看样子,多多练习熄火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换会原厂动力还有意思吗?还是别换了,飞不几个起落,又得换回无刷,如果动力和奈炸我会选择动力,毫不犹豫!

网友:
原厂无刷7克。C05M或黑金4.5克
C05M动力跟原厂相约,新手性价比最高,不怕热,不怕炸。
黑金 KV12000,不增重,动力强,晋级优选。
350MAH 7克,5~6分钟,400mah 11克,6~8分钟。要耐炸还是要持久?看自己水平选~!

鄙人陋见,莫拍砖!

网友:
重案六组

网友A:
CP这样小鸡还是不要最求动力的还,能悠然飞就行。
轻无刷,轻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这样小鸡还是不要最求动力的还,能悠然飞就行。
轻无刷,轻电池。
没记错的话,这位兄台是把机器改到无比暴力,别人说还很不服气那位,怎么转阵营了

网友:
二手刚收了一架C05M动力,正在爽飞,将最大螺距稍微提高了些,感觉动力比刚到手时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