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螃蟹味道还不错 fb l00到手~

楼主(2012-07-01):
鸡鸡到了 总体感觉不错 比华xx的感觉好!华的飞机悬停是挺稳,就是比较肉的感觉,fbl100比较灵活,操作感觉跟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飞华的飞机,感觉就是航线很滑手,我在家里飞航线必须小心翼翼的才不会滑到撞墙!而fbl100,我第一块电池就可以很轻松的在屋里飞航线了!操作感觉非常有信心
和华机的区别,华的三轴修正,是大浆转起来以后才开始修正,fbl100是油门最低的时候三轴就在修正舵机了,不过这点不影响飞行。影响飞行的是,华的三轴程序,飞航线的时候摇杆回中以后鸡鸡并不是马上跟着回位,而是继续保持姿态,可能“滑”的感觉就是这么来的。fbl100不同,摇杆回中以后鸡鸡也跟着回,,比较喜欢这点。

通电以后发现直线舵机不停的嗡嗡响 打舵反应正常但是感觉有轻微跳舵,目前飞行倒是感觉正常。别人说这正常,正常就好。
另外就是尾巴会轻微往右摆,调了两格微调以后倒是很稳了。
还有就是原配的说明书很简单啊,而且都是英文,控的说明丁点没有。我买的是那个“高配”的控,带个小液晶屏的,好在参数不多,就那几个,摸了10分钟都搞懂了。

遥控器手感还不错,拆开发现摇杆是带轴承的,摇杆力度适中偏硬一点点,还好。这控只用4节5号电池,貌似比较省电。
比较讨厌的一点是,我现在用美国手,但是遥控器的熄火开关和特技开关位置是反的 好在通电以后抓在手里试了一下。拆开控想自己调换一下开关位置,发现电线很短,要自己换线才行,麻烦!不知道能不能在控里面重新设置者俩开关的功能?
控设置还算简单,油门螺距曲线5点可调,大小舵也有5点曲线,切熄火的螺距也可调。
控后面有个貌似是模拟器接口的插座,但是我用飞鹰模拟器的音频插头插进去,飞模拟器却不认控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另外提一点改进意见,尾电机的那两根漆包线,最好弄个热缩套保护一下,这么裸露在外面实在有点不放心的感觉。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主齿轮上面那个轴承孔公差似乎是偏大了一点,主齿轮受冲击脱落以后这个轴承也容易掉出来,刚才就掉了,好在是家里还好找,要是户外打死也找不到,建议拿到以后先用一点胶把这个轴承固定一下。
我拿到的好像是新版,电源线是加长的,电池可以从后面装了,听说以前的版本装电池必须拆头罩。
第一次飞,尾巴会轻微往右漂移,调了两格微调以后倒是很稳了,暂时先这样。
这机确实比华的豆腐机结实太多了,本身就是耐炸的直线舵机,舵机 连杆还做了弯曲缓冲。刚才故意小炸了两下,十字盘脱出,大齿轮脱出,用手摁回去马上起飞!爽!塑料件感觉韧性也够强,颇有911锤子机的风范
电池有点不耐飞,一块电也就是4-5分钟的样子,鸡鸡没有低电压保护,飞到感觉有点无力了要马上停,防止电池过放电。
原配的充电器有220v变压器,比usb供电方便,而且有三档充电电流可选,但是一次只能充一块电池,如果能同时冲两块就完美了!

先白话这么些,个人感觉此机会火,前提是驰远赶紧推出独立高频头!

网友:
希望比华科尔好

网友A:
直线舵机没用过,听模友说挺耐炸的。

摇杆是带轴承的??要是能玩模拟那就爽歪歪了

老大翻过没,动力如何?

楼主:
发现个问题,鸡鸡放在平面上,用手抓住,推油门,会发现十字盘往左边慢慢一路偏过去,要打一下副翼修正,修平了以后他又开始慢慢偏过去。
悬停的时候也是这样,这要怎么调啊???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通电以后要迅速把飞机放到一个平面上,等三轴初始化好了就行。我那个鸡鸡的脚架可能是包装的时候长期弯曲,一脚高一脚低,初始化的时候飞机不平
给弄平了以后就啥事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舵机没用过,听模友说挺耐炸的。

摇杆是带轴承的??要是能玩模拟那就爽歪歪了

老大翻过没,动力如何?

刚才屋里想翻一下,但是对翻转半径不太熟悉,一下没翻过去,好在及时切熄火,丁点事没有。
动力还算可以吧,比无刷是偏软了点,到时候拿出去飞一下3d看看了,感觉不换无刷的话只能飞柔和3d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个问题,鸡鸡放在平面上,用手抓住,推油门,会发现十字盘往左边慢慢一路偏过去,要打一下副翼修正,修平了以后他又开始慢慢偏过去。
悬停的时候也是这样,这要怎么调啊???

开控,飞机插电,马上放地上,翅膀拍几下之后不动了起飞。不马上放地上就会侧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飞机插电,马上放地上,翅膀拍几下之后不动了起飞。不马上放地上就会侧倒

谢谢,问题解决,是脚架不平的原因导致三轴初始化偏离。
这飞机悬停不如华系的稳,但是飞航线手感绝对比华系的好!还是三轴程序的问题,华可能过于偏重于悬停稳定性了,打舵以后回中,舵机是慢慢复位的,fbl100是舵机迅速复位,手感差异估计就在这点上。

网友:
操作感觉非常有信心
和华机的区别,华的三轴修正,是大浆转起来以后才开始修正,fbl100是油门最低的时候三轴就在修正舵机了,不过这点不影响飞行。影响飞行的是,华的三轴程序,飞航线的时候摇杆回中以后鸡鸡并不是马上跟着回位,而是继续保持姿态,可能“滑”的感觉就是这么来的。fbl100不同,摇杆回中以后鸡鸡也跟着回,,比较喜欢这点

问一下lz~ 最近我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关于“02s三轴”问题视频,主要是说:静止下 02s打舵 但舵机回中速度偏慢!视频中拿了02s和gcp作比较, 结果是:“gcp打舵后能快速回中,而02s 偏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gcp在3d飞行中的表现胜于02s 3d飞行的原因”    自己因此也产生了疑问:三轴不就是“打舵不回中并让飞机保持原有的状态吗?” 但lz的fbl100却能回中! 那这样的话,没有带三轴的副翼450飞行中舵机也会自动回中?!    望赐教

楼主:
我觉得是这样,三轴是一种电子方式的对希拉效应的模拟,因为无副翼直升机只有贝尔效应无希拉效应。所以最好的对比应该是用有副翼的旋翼头来对比,我认为三轴的任务是在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对斜盘进行修正,
而不应该过多的干涉手工操纵。有副翼的旋翼头,在机身受到干扰倾斜的时候,平衡翼由于陀螺效应就会对主翼进行自动修正,而打舵以后回中,十字盘也是快速回中的。
“那这样的话,没有带三轴的副翼450飞行中舵机也会自动回中?!”有副翼的机你打舵,十字盘当然是跟着舵走了,摇杆回中以后十字盘也跟着立刻回中。
02s则是打舵以后回中,十字盘则回中很慢,gcp没飞过不知道,fbl100是十字盘比较快速回中,感觉和有副翼的旋翼头很像。

楼主:
下午出去飞了一圈,前几次翻失败,负螺距比想象的小很多,一翻就升力不足坠机,但是看螺距曲线是-100到100的斜线,可能要调一下舵机连杆。
后来慢慢熟悉了,负螺距打狠一点就好翻。3d模式下锁尾还不错,金鱼尾也小多了,怪事。
小机抗风性还是差点,预料之中。
大炸小炸炸了六七次 不过还是0损失
炸鸡三部曲,切熄火,捡起飞机,把十字盘或者大齿轮摁回去。然后就可以接着飞了
后来大齿轮碳纤轴这里被弄得有点松,倒飞的时候大桨震的厉害,弄了一滴502把齿轮和轴给沾死了,只要见事不对赶紧切熄火,屁事没有。
真是鸡坚强啊!

网友B:
空心主轴大齿缺口处插小段碳纤维杆,点502,防止扭伤,最好还是不要粘死大齿,有点松就用纸蘸一点502刷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主轴大齿缺口处插小段碳纤维杆,点502,防止扭伤,最好还是不要粘死大齿

没错就是这么干的,齿轮轴缺口处一滴502伺候。

楼主:
刚才闲的没事,把一对120的桨装到fbl100上,飞起来以后感觉居然和b120d02s及其接近了,也是悬停很稳,航线发飘 截断到和100的桨一样长,效果也基本没变
难道说v120d02s的问题在于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呕液哥回帖的头像,总感觉有拍砖的感觉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出来一段时间了,没见得好火,02打舵回中慢,很正常啊,亚拓的3轴也一样,飞起来就对啦

网友:
标题

这款机,觉得头罩超级难看。还有就是控,只能玩一款机。

网友:
听说FBL100会降价,都出了一段日子但身边只有一两个模友玩,他们都说重点是耐炸,三轴倒飞比正飞稳,但也只是稳,原厂机做其它3D动作例如刷锅自旋倒飞航线等手感都只是很一般,所以都是比较适合新手…

但是如果价格合理可能也会败一个

网友D:
控要是再美观一些就好了,从正面看怎么都像个非洲土著人的木偶面具,尤其电源开关,像不像木偶的大鼻子,华的控外观还是漂亮大方一些,要是出了可以被华控可以兼容的JJ,毫不犹豫的买入

网友B:
标题

引用 网友D:
控要是再美观一些就好了,从正面看怎么都像个非洲土著人的木偶面具,尤其电源开关,像不像木偶的大鼻子,华的控外观还是漂亮大方一些,要是出了可以被华控可以兼容的JJ,毫不犹豫的买入

大酋长。驰远外形设计真的与众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酋长。驰远外形设计真的与众不同

其实一开始就比较看好这款JJ,比如是直线舵机,主齿轮厚实,主轴是3毫米的,但是几个设计上的不足才没有买入
1---JJ插电要迅速放平好让陀螺仪复位,华的GCP你随时放平都可以,而且降落以后过几秒钟,又自动平衡
2---对频没有华的方便,华的JJ第二次插电池,要把油门上下复位一下才和JJ对频,不会误操作
3---电池和电池仓是专用的,价位也够意思
4---该机的遥控器没有别的用途,华就会开发一些别的产品让控通用比如小瓢虫
5---至今没有半套出售,配件商家较少,再看看九鹰,伟力,华都有半套出售,配件经销的商家极多,尤其伟力911。从整机到配件,销售网铺开的多迅速
以上想法希望厂家多多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开始就比较看好这款JJ,比如是直线舵机,主齿轮厚实,主轴是3毫米的,但是几个设计上的不足才没有买入
1---JJ插电要迅速放平好让陀螺仪复位,华的GCP你随时放平都可以,而且降落以后过几秒钟,又自动平衡
...

一二不是问题,脚架4块nano脚架挺好,我就正打算改华科尔接头电池,四轴也要上市了,老用户厂家说优惠。还有我不是厂家的

楼主:
遥控器外观是一般般,做工和手感其实还行,模具细节和表面质感不输d10,就是屏幕小了。
配件的话,厂家只要别跑路,应该不是问题,希望厂家出一些改装件比如主无刷套装之类的,有主无刷的半套卖最好。

网友E:
反而觉得FBL控最好,够小:可能我的手小。够轻:玩很久了不用挂带也不累,电池超耐用只需四节碱性和九鹰的面包控一样省,九鹰的到不玩还未换控电,真的不需买锂电。反而2801,用1100的锂电要经常充。回弹力是大了点不知可调节否,但比九鹰的面包控手感扎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而觉得FBL控最好,够小:可能我的手小。够轻:玩很久了不用挂带也不累,电池超耐用只需四节碱性和九鹰的面包控一样省,九鹰的到不玩还未换控电,真的不需买锂电。反而2801,用1100的锂电要经常充。回弹力是大了点不知 ...

回弹力可以把控拆开,把摇杆弹簧稍稍拉长一点在装回去,别一次拉太多了,拉太多就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一开始就比较看好这款JJ,比如是直线舵机,主齿轮厚实,主轴是3毫米的,但是几个设计上的不足才没有买入
1---JJ插电要迅速放平好让陀螺仪复位,华的GCP你随时放平都可以,而且降落以后过几秒钟,又自动平衡
...
顶!

网友:
先白话这么些,个人感觉此机会火,前提是驰远赶紧推出独立高频头!
`
~~~~~~~~~~~~~~冲这个高频头·我就买fbl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