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主题上色失败……

楼主(2012-07-01):
主题本是黑色,碍于暗色,不显眼,改为黄色,我擦,折腾半天,咋看都不顺眼,塑料感极强飞远点一样黑,无奈又改回来,唯独起落架用白色,尾桨上白色条纹,新作白色头罩,就此作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大桨怎么不弄?

楼主:
回楼上的,mcp大桨最好别动他,轻微有些小变动,就会影响到效率啊,有时间弄来125的大白桨试一下

网友:
125的大桨还需要扩孔,而且桨的平衡不是很好,还得配平,而且比原厂的重,沉甸甸的感觉

网友:
建议把尾电机座和尾管都轻喷成白色的,,,会更显眼

网友A:
LZ真要改华的塑料头罩得这样:先用去胶剂浸泡头罩至贴纸脱落,且残胶全部清除干净,再用砂纸打磨头罩外表面至全部粗糙,喷一层白色底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喷涂或贴纸。喷底漆前的步骤很重要,否则喷漆上不去或容易花,去贴纸不能用脱漆剂,否则头罩会变形,俺就这样毁过两个头罩

我的120头罩正在改色中,不日上图

网友:
不一定, 可買PS 模型噴漆 不過很貴!!!
先買白色做底, 再上其他色

楼主:
多谢楼上的帮助,有时间再折腾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要改华的塑料头罩得这样:先用去胶剂浸泡头罩至贴纸脱落,且残胶全部清除干净,再用砂纸打磨头罩外表面至全部粗糙,喷一层白色底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喷涂或贴纸。喷底漆前的步骤很重要,否则喷漆上不去或容 ...

聪少最近怎么没动静了??????他好像有个山寨的头罩,据说比minicp。120ds的都好用,,等你上mini的改装好的头罩,上教程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用什么上色的啊?我用过指甲油,喷漆,都会掉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