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不量力一下,我的四轴FPV首飞成功

楼主(2012-07-01):
各位不要笑,仅仅几十秒钟的视频,大家将就一下,这是地面站录制的视频,较为不清晰,因为起飞后引来少年的围观,故中断玩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xNjg3MTU2.html

网友A:
我用兔子在距地面1米左右的地方FPV飞行过2次,也是图传干严重,第三次FPV,四轴就上树了,呵呵,损失一块电池,等入了新电池,再接着飞。楼主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好我运气不错,未起飞时刚刚打开图传,遥控器的接收机就收不到信号了,图传换了频道之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