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把电池与机架软连接,将电池与摄像设备连为一体?

楼主(2012-07-01):
将摄像设备与电池硬连接的话,可以增加摄像设备的整体质量,提升其惯性。
在不增加飞行器总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摄像设备的惯性可以有利的增强画质的稳定程度,提升减震效果。
斯坦尼康其实也是利用惯性的,如果简化其结构,那么就可以在不采用斯坦尼康结构的前提下,利用最低成本达到画面稳定的效果。
欢迎探讨。

网友:
真心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摄像设备与电池硬连接的话,可以增加摄像设备的整体质量,提升其惯性。
在不增加飞行器总质量的基础上,提升摄像设备的惯性可以有利的增强画质的稳定程度,提升减震效果。
斯坦尼康其实也是利用惯性的,如果简化 ...

网友A:
我已经做出来了~~~~~~电池和图传和GOPRO  在一起~ 和机身之间用橡胶螺丝连接

网友:
看到home的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做出来了~~~~~~电池和图传和GOPRO  在一起~ 和机身之间用橡胶螺丝连接

你的方案很有启发性啊,效果如何??

网友:
  LZ和以上各位知道得太多了...上W的云台不值钱了..

网友:
效果好得很没有果冻
你的方案很有启发性啊,效果如何?? Xi效果很好没有果冻

楼主:
呵呵,我也準備試試看

楼主:
今天简单试了试,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由于条件太过简陋,效果提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