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个对于大家有用没有,但转在这里肯定会给你我长一些知识---柔性丝杠

楼主(2012-07-01):
   柔性丝杠属发明专利,专利号:201110009858.0 该专利公开了一种柔性丝杠,在丝杠领域为客户提供了继普通丝杠和滚柱丝杠之外的第三种选择,为什么叫柔性丝杠呢?因为在使用过程中遭到意外撞车时,普通丝杠 、滚珠丝杠会损坏,而柔性丝杠不会损坏,可以继续使用。
   柔性丝杠适用于普通丝杠和滚珠丝杠应用的大部分领域,正反丝杠和正反螺纹应用的领域,在一些特脏或者特干净的环境更有优势,也可以与步进电机配套加控制系统,将圆周运动变成往复直线运动,适用于电缆、钢丝绳、丝带、线绳、塑料管和胶管等行业的精密收绕排线工作或特种机床的工作。

设计及工作原理

1.柔性丝杠运用螺纹及滚动摩擦原理,在光杆上使用至少三个带内环尖角的轴承,形成角度代替螺纹,用加压变形产生摩擦力,通过旋转产生与普通丝杠及滚珠丝杠的轴向推动。轴承的角度不同光杠旋转一圈产生的螺距不同。

RS10-60型柔性丝杠部件名称及参数

柔性丝杠的特点和优点

1.柔性丝杠适用于极其恶劣脏乱的环境,柔性丝杠所有运动件全部密封。
2.柔性丝杠适用于特别干净的工作环境,柔性丝杠不需要注油即可正常工作并可特殊配置防尘盖,工作中不产生任何粉尘和油污。
3.柔性丝杠结构简单,任何一个普通工人均可安全装配及替换,维护修理特别简单。
4.柔性丝杠配合步进电机及控制系统可实现高精密的绕线和排线,并且机器全方位可调。
5.柔性丝杠与普通丝杠和滚珠丝杠相比,柔性丝杠不受螺纹区域限制,可以在光杆上任意运行。
6.可以在一根光杆上配一个或多个丝母,同向运行或反向运行。

应用实例

1.替代普通梯形丝杠和滚珠丝杠及普通螺杆(可以将圆周运动变成直线运动)。
2.几个丝母在同一根光杠上同向运行。

3.两个丝母在同一根光杠上反向运行。

4.与步进电机及控制系统配合可以将圆周运行变成往复直线运动,且多种方式可调,实现精密绕线和排线。

网友:
来长见识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适合个人的普及机床上使用。

不适合数控等精密机床使用。

理由是这个旋转运动和直线运动的关系是不“牢固”的数值。---经常“打滑”。

网友:
只需要进给,不需要尺寸方面精度的可以考虑

网友:
牙距不好算了~~~~~

网友:
只需进给,不需精度的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螺距应该不能保证精度,会打滑,我以前的工厂生产电线的机器用于电线绕卷排线的装置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看懂啊

网友:
标题

这个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上了我那时候厂里一台投影仪的丝杆就是软性的,还带快速移动,带一扳机一扳就:能用手快速移动,不过这种只能应用轻负载,后来的投影

网友:
标题

这个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上了我那时候厂里一台投影仪的丝杆就是软性的,还带快速移动,带一扳机一扳就:能用手快速移动,不过这种只能应用轻负载,后来的投影使用螺通式的,彩用咬齿式的软性丝杆,比斜珠负载更大精度更高,因为咬齿类似于螺通的罗母上下咬着的

网友:
不错   有前景    若运用到数控机械上估计要配合闭环系统.

网友:
我们做的丝杠和你的不一样,梯形 三角 矩形 0.2-20,米 20米是不是很长呢、

网友A:
10年前见过这种结构的“丝杆”,结构比这个还要简单。有一块轴承(可以摆动换向),用在拔丝机械上边。

网友B(2013-04-03):
这个已经出现很久了,海德汉有这个成熟产品,不过一般不叫柔性丝杠,叫做无牙丝杠。
淘宝上好像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