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电池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2-07-01):
目前手里有一款直机   原机配用的是700MAH  15C的锂电     如果我换成一个容量一样    25C的锂电    除了动力会更强,发热更大之外, 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网友:
除了动力更强之外没什么害处.

网友:
 JJ会被爽死掉

网友:
有点负面影响,同样容量C数大的,重量也大些

网友A:
请问c数更大的电池用到遥控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c数更大的电池用到遥控上呢~~~~~~~~~~~~~~~~~

想想你的家用电器吧!一个用电器是根据电器本身功率来用电的!不是根据发电站的发电量来用电的!

网友:
用在遥控器15C这样合适了,市面上8C的太垃圾耐压很差,虽然容量大但很难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