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使用长标题请教 mwc 的 arduino pro mini + mpu 6050 配置问题

楼主(2012-07-01):
自组mwc,用的的是arduino pro mini + mpu 6050,一直报i2c error,请教要如何配置代码?谢谢。

网友A:
麻烦贴图,贴config,你这点信息别人怎么给你答复呢?

另外,请找一个mpu 6050的例程烧上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了。

楼主:
config 目前是这样的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X; gyroADC[PITCH] = -Y; gyroADC[YAW] = -Z;}
#define MPU6050_ADDRESS 0x69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网友:
排除法,你先确认,插上MPU6050和不插上MPU6050是不是GUI里看到的一样?一样的话,基本配置就有问题,查线,查MPU6050_ADDRESS是不是正确。

记得一点,I2C非常容易被干扰,连线尽量避免交叉,近距离并排太长也不行。

网友:
代码里面直接选择MPU6050不就行了么……

网友:
你代码里是怎么选择的?把config.h帖上来看看啊。

楼主:
config 已经贴在上面了 电路接了vcc gnd scl sda 查了没有短路或断路,另有xda,xcl不知是怎么接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的配置是: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PU6050_ADDRESS 0x69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网友:
正好搞了套6050的小四轴,需要自己搞程序,做个标记先。

网友:
标题

正好搞了套6050的小四轴,需要自己搞程序,做个标记先。

网友B:
//#define MPU6050_ADDRESS 0x69

你把地址屏蔽掉了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MPU6050_ADDRESS 0x69

你把地址屏蔽掉了也行啊?

不屏蔽报I2C 错误,记得看资料(记不清啦,大体意思可能是,如果接了电阻是69,没接是68),可能代码里面默认68了,没仔细看代码,反正接电脑信号正常就OK了。

网友:
重复贴,鉴定完毕

网友(2012-08-11):
请问楼主试飞情况怎样?

网友(2012-11-17):
引用 楼主:
不屏蔽报I2C 错误,记得看资料(记不清啦,大体意思可能是,如果接了电阻是69,没接是68),可能代码里面 ...

AD0如果下拉就是68,如果上拉就是69

网友(2013-03-07):
我的还是出现问题,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代码?

网友(2014-03-09):
引用 网友A:
麻烦贴图,贴config,你这点信息别人怎么给你答复呢?

另外,请找一个mpu 6050的例程烧上去看看,就知道 ...

请问用MPU6050怎么接线啊 是跟官方电路图WM那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