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朗450C直升机离地升起的问题

楼主(2012-07-01):
本人最近开始玩真机了,但遇上了一个问题:慢慢推油门到最高时,直升机不能离地升起来。在关掉
遥控器
HOLD SW开关时, 操作了一下 发现三个
舵机
没反应 尾机的方向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螺距有么有调呀?有一个是油门锁定。。你可以去找中文说明书。。普通模式不用运用控上面的几个开关。。。。建议 设置油门曲线 和螺距

楼主:
经过一个星期的研究,确认遥控器正常,是三个9G的舵机坏了。因为在关掉控上HOLD 开关时,操作遥控器,除尾机方向有反应外,三个舵机不动的。原来用的是塑料的,不知各位觉得换哪个好吗?

楼主:
我晕,太贵了,三个都换ds的话,不知要多少米啊,

网友B:
我也想换舵既或陀螺仪,我的KDS450SV锁尾效果不好。

网友C:
一样,换吧!
我的450SD电子件基本都换光了
今天GY520到手,就把原厂电子件换完了。
算起总账来,买KDS比亚拓还贵。
亚拓最多换个陀螺和锁尾舵,
KDS除了电调,其他电机,舵机,陀螺都要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换盈燕MA的[金属齿],20元左右.不能3D.飞飞航线,翻翻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