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中联松怎么解决

楼主(2012-07-01):
中联只有一颗螺丝,已经拧到很近了,但还有点虚位,再拧怕断丝或滑丝,还有桨夹虚位也有点大,飞起来震死了,大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A:
中联主轴直接垫薄铜片。 或者套上塑料薄膜在主轴上,再插入中联。
大桨夹松,换了轴承还不行,就真没办法了~

网友:
尾桨的离心力拉直,不会引起震动的,震动除非是两边不平衡

网友:
我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主轴直接垫薄铜片。 或者套上塑料薄膜在主轴上,再插入中联。
大桨夹松,换了轴承还不行,就真没办法了~
方法不错,我700的一点虚位都没有,这500特别大

网友:
换螺丝啊

网友:
换螺丝有用吗,因该没用啊

楼主:
主轴套塑料膜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