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买了台车床 电机是380V 的 怎么用。请教下,谢谢

楼主(2012-07-01):
380V的。只有220V的市电。请大家帮忙给个建议。
1)换222V的 电压的电动机?
2)多接个电容使用220V?怎么接线?
3)不换电机上变频器?哪款变频器合适?怎么接线?

网友:
翻老帖子,都有

网友:
理论上应当上变频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机比较麻烦,看样子是铝壳三出线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需要三角型接法,但这个是Y接法,需要把电机拆开,引出六线来,就可以买个750W的变频器使用了.如果你不会拆,可以找本地的修电机的师付给看一下,他们应该可以弄

网友:
看看我改的,我的550W380V电机和你的很像,改后不错可以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3%C4%AE%B1%F9%B4%A8

网友:
我刚入门的时候也跟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先去机电市场看能不能配到和你这台三相机同样外形尺寸的单相220  1.1kw的电机  如果有   当然单相电机便宜  而且耐用 。如果实在没有  那就买变频器, 没办法的办法就是买变频器。这东西娇贵。得注意空气湿度  灰尘 等等

网友:
直接买个220转380的变频器就好了嘛,一千多吧。

网友:
换个单相电机----能用。
装个变频器---用着还不错。
电机改单相--麻烦了。(打算是应付着用还是重新绕组?,应付着用根本没力量的缺相运行状态,重新绕成本和买一只新的差不多了)

结论是你遇到麻烦了,是破财之灾。

网友:
楼主:380V电机几米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个 1.5kw的变频器最好了、加电容功率损失太大了、电机无力

网友:
我上变频器了,但是电机速度不会调!
对了,顺道问一下,变频器如何给电机调速?

网友:
回15楼看变频器的手册就知道怎么调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电机自己拆开星行接法改三角接法,又学习了。铜线的
买了个750w的 变频器,功率不 够,又换了个1500w的终于可以转了。变频器优点转速可以随便调,噪音小。

750瓦 的电机改三角接法,用1500瓦变频器  能发挥出多少功率??电机在低速下和高速的输出力矩一样吗??

网友:
恭喜上床。

网友(2012-07-31):
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是独立供电的呦!

网友:
买个三相的发电机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