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2-07-01):
帆船遥控器
通道要怎么分配呢

我用原来的空模遥控(RD8000)
是不是要一直压着摇杆啊

网友A:
一般船长一米以下的遥控帆船就用2个通道。收放帆设置在油门通道上。

楼主:
谢谢了
我不太确定
你一说我就放心了
收索机真麻烦

网友B(2020-04-14):
引用 网友A:
一般船长一米以下的遥控帆船就用2个通道。收放帆设置在油门通道上。

请问,收索机低油门一般是放线还是收线?

网友C(2020-05-26):
把油门杆里那个弹簧拆了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油门杆里那个弹簧拆了就可以

您好,我是天地飞六2代,请问收索机接几通道?电池直接接到接收机几通道?

网友:
普通遥控帆船只有收索用开控制开,关帆;舵机用来控制船行驶的方向。两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通常收放油门的动作和收放帆的动作是一致的。左右舵与平时的习惯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是天地飞六2代,请问收索机接几通道?电池直接接到接收机几通道?

收缩机直接接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收索机低油门一般是放线还是收线?

大放线,小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