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滚珠丝杆,不知大家觉得我的方法好不好

楼主(2012-07-01):
发上来求滚珠丝杆的装法,但没有什么人教,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第一步,当然要拆开,洗干净(把螺母旋出来就可以拆出里头的钢珠,这是给跟我一样第一次拆的菜鸟说的)
第二步就是上润滑油脂,把钢珠一粒一粒沾上去.

楼主:
第三步,拿一个饮料的塑料瓶子,并剪出一块一平滑的塑料片,高度跟螺母高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法很好 顶

楼主:
第四步,把塑料片卷起来,放入沾好钢珠的螺母内,一松手,塑料片张开,顶住钢珠,不让钢珠掉出来.
最后一步就是直接把螺母旋入丝杆(一边旋,要一边在另一头用手顶着塑料片,不要让它飞出来,让它慢慢的被顶出来的可以了),大公告成.
绝对可以一次过完成.我试装过两条丝杆了.
当然,我这只是小菜一碟,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可以也拿出来分享一下
觉得好的朋友要顶哦,不然对我起我写这个贴哦.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拆过两个不同规格的滚珠丝杆,但两条丝杆的钢珠都是还差几粒才能完成布满里面的槽(直径是11.4的差四粒左右,直径是24的差8左右),是这样的吗?因为还是第一次接触,不懂这个.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赞票先。
还想问个问题:我拆了发轧制的1605丝杆NSK的,因为珠子已经磨损了。预重装珠,我量的珠子怎么是2.8几(普通卡尺量的)?有这样直径的珠子?

网友:
我是先把丝杆装入,然后从外部孔把钢珠一个个装进去,边装边旋

楼主:
我没打油枪,所以这样可以把油也可以一次过加上去

网友:
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懂,把螺母拧下来了!钢珠都掉出来了,结果我是把螺母和丝杆上的润滑油全部擦干净,上点缝纫机油,那个油不粘,然后竖起来,慢慢的,一颗一颗的往里塞,弄了我半天!!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拆过两个不同规格的滚珠丝杆,但两条丝杆的钢珠都是还差几粒才能完成布满里面的槽(直径是11.4的差四粒左右,直径是24的差8左右),是这样的吗?因为还是第一次接触,不懂这个.

有没有人可以答答这个问题呢?

网友:
俺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缺少几粒滚珠是否正常不清楚,但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