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哪吒经常会在瓣杆启动时,突然翻过来转几秒,不知怎 ...
我的哪吒经常会在瓣杆启动时,突然翻过来转几秒,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01):
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的哪吒经常会在瓣杆启动时,突然翻过来转几秒,已经废了N个桨了,不知怎么回事?有时候又很正常,能正常启动,有时又突然翻转过来,搞得现在都不敢瓣杆启动了,怎么办?就弄不明白为什么哪吒要启动,而且一启动就转那么快?能不能启动后不要转那么快,感觉都快要离地了,挺吓人的!

网友A:
关注!正想入一套NAZA

网友B:
我翻过一次,检查发现电机线插头掉了一个,不知是翻前掉的还是翻后掉的,后来就再没出现过

网友C:
你感度 高了 呵呵呵呵呵呵

楼主:
谢谢wuqun1985,有可能真的是感度调太高了。
我的感度都是150和145,但为什么感度高就会在启动时翻转倒扣?是什么原理?

网友D:
启动转速很低呀,怎么会翻,还有掰杆启动就算只装一个电机也没事呀

网友C:
起飞前你要 设定好的你电调 电机 等 参数
搬动完杆子 慢慢推油门 不行的话 叫人帮你抓着 四轴 试验一下 升力 舵面
关键 电机 别反转 不然一定是翻掉

网友E:
你信号线是不是绕电源线走了?
如果是的话撸直就没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模心,我先调低感度再试试.
谢谢各位热心模心,我先调低感度再试试.

网友F:
电机kv多少?什么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