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成型车刀寿命不知怎么样?

楼主(2012-07-01):
我想车个曲面,用普通的车刀车不到位,曲面也很难掌握,想用线切割割个曲面成型刀,不知寿命怎么样?听说用线切割的成型刀的寿命都不行,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导电多硬的都能割

网友A:
  必须用封钢刀,大R成型刀的角度要注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封钢刀,大R成型刀的角度要注意,很重要。
必须锋钢吗?我还想用硬质合金割呢

网友:
找数控车,车的又好。要不然割样板,车一下比一下。成型刀要看你是什么形状的,而且成型刀做大了不好加工工件。

网友B:
你得看什么材料的工件啊傻蛋..

要是干铝合金.不存在耐不耐磨的问题啦.

网友:
材质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什么材料的工件啊傻蛋..

要是干铝合金.不存在耐不耐磨的问题啦.
是车cr12的材质

网友:
硬质合金线切后不好  容易酥。这时我原先切的感觉

网友:
做靠模啊!

网友C:
大的样板型刀,请问你的车床吃得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的样板型刀,请问你的车床吃得消吗?
想车宽6MM的宽的深7MM的槽,里面是弧形曲面,普通的车刀里面的曲面老是车不好,想用成型车刀一次搞定

网友:
6毫米宽没有问题,只是洛12硬度稍高,刀坏的快,我切过食用油桶的罐装模具口型槽,一次车成,很简单搞定

网友:
成型刀你如果要前角的话就得用c语言或者其他软件算出正确的道具形状,好麻烦。折腾这么多还不如上个数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90189想车宽6MM的宽的深7MM的槽,里面是弧形曲面,普通的车刀里面的曲面老是车不好,想用成型车刀一次搞定

车宽6MM深7MM里面是弧形曲面的槽,只要车床刚度好可以车,但线速度要慢。建筑用的直径6.5mm的盘圆,最后一道的铸铁轧辊就是用样板型刀车出来的,要想形状精确,就要先制作一套样板一公一母,公母样板要对光检测形状一致,母样板用于磨刀,磨刀时对光检测刀口,公样板用于检测车出来的型槽,也是对光检测的。祝你成功。
还有铬钢比较硬,可以自己焊个合金刀来磨这个样板刀。车铸铁轧辊的刀具就是硬质合金焊接的刀具磨成的。

网友:
用万能磨做车刀成型就可以。

网友E:
拉柄车床,用成型车刀车黄铜零件冈冈的,速度快,一致性好。

网友F:
主要是量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