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制作完成雕刻机位移严重。请大伙帮忙解决。(附小弟制作的雕刻机一张)

楼主(2012-07-01):
花一年多时间。了解雕刻机,到制作完成。实在是太多技术性问题要解决,有时候想想自己确实太不自量力了。如果不是一只脚踏了进去。我真的不会再花精力去自己DIY了。今天第一次用雕刻机。发现偏移非常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呢?请求论坛高手帮忙想想办法。我自己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越走越偏是什么原因引起?是电机问题还是MUCH3的设置问题?求解。谢谢。

楼主:
自己顶。等待高手帮忙。

网友:
XY不垂直?刻正方形和圆形看看

网友:
貌似MACH3引起,换维宏和驱动板试试,有可能驱动板光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敢说XY是绝对垂直。但也不会斜得那么厉害。而且如果直接画方和圆的话。貌似还可以。。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主轴没虚位吧???

网友:
x轴失步,加大x轴步进电流,x轴承重大,要求转短大

网友:
把f值 降到尽量低 试一试有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没有虚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我回去把电压加大一些试试。这种情况是否叫失步?

网友:
楼主加油!一定能解决的。你比我好多了,我只是空想,没付诸行动!

网友:
步进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
是MACH3接口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干扰,电脑主机和机器都接地线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先从排除干扰上入手,然后查电脑系统安装是否正确(别小看这个),接着查接口板,最后查驱动板细分及电流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回去把电压加大一些试试。这种情况是否叫失步?

加大电压要尽量小心一点,否则容易烧板。另外你试试我这个壁虎的G代码,看看情况是否一样?

文件名: 壁虎.tap
描述: 壁虎.tap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3b161d1-c3cd-11e1-8f6f-0015c55db73d/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不记得我了?我一直没有见到你QQ在线呀。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不过我见不到你在线。是否改了QQ名字呢?变频器是2手的台达,壁虎就是你的那个壁虎。机器一直在我这保管得很好。我一直很喜欢你的机器。一直在用。电脑系统安装如何判断是否正确呢?细分是16。XY轴是一摸一样的。所以设置也是一样的。脉冲是400。速度4500  加速度1000。虽然两个滑台任何东西都一样。不过我的电机速度不一样。同样的设置。一个快一个慢。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就是你的这个壁虎。所以雕刻的时候速度是比较慢的。但精度看起来还好吧。虽然跟你的没法比。呵呵。。。就是有错位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好好的长方形。雕刻以后出来的是平行四边型。但我自己认为不是失步造成的。但我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连轴器。滑台。主轴。和钻头夹。都检查过了。都没有明显的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记得我了?我一直没有见到你QQ在线呀。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不过我见不到你在线。是否改了QQ名字呢?变频器是2手的台达,壁虎就是你的那个壁虎。机器一直在我这保管得很好。我一直很喜欢你的机器。一直在用。电 ...

怎么会不记得呢!   一直都佩服你的勇气和精神,不过有些事情认识及经验需要一个过程........。
你用排除法吧!两台机器可以相互换调换部分配件来试,先排除电脑及软件安装问题,然后排除接线及接口板的问题,再接着排除驱动器的问题。或者把电主轴换38主轴,看看现象会不会消失。由于很多因素或者条件你没有交代清楚,我不好判断。实在不行你打我电话吧!

网友:
另外看你F值4500及加速度1000估计是有点问题,别看我的机器能上到这样的速度,但是你的机器要悠着点,这个速度不是谁都能霸王硬上的。 F值改1500,加速度改300先试试看吧!

网友:
都到这一步了,就是成功了啊。加油

网友:
F4500,加速度1000,细分16,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高性能超级驱动器?再把细分改成8或者4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都是我乱调的啦。我的主频速度我是上了65000HZ。是不是太高了?我回去调小一点试试。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失步。所以就一直用这个速度了。看来要调底一点试试了。能不能不改细分数。直接降低到默认的25000HZ。和F值和加速度值呢?那个内核速度。貌似调高了。F值也可以加上去和加速度也可以加上去哦。

楼主:
事情仍未解决,我已经把主频调到25000HZ。 400 F1500 加速度是500 问题还是一样。今天雕刻的时候。发现留空的位置越多。走得越偏。图片上壁虎的右下角空白处就多很多。所以偏移得更厉害。

网友D:
用排除法吧!

网友:
丢步吧,把Y轴和X轴驱动器换换,看看是不是驱动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排除法吧!

今天晚上又遇到新问题了。首先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变频器一开开关。主轴转动。但X轴也会跟着跳动起来。我的MACH3还没有开始运作。只是按了一个紧急复位以后。开主轴。X轴就会跟着跳动。我的主轴和电机与驱动板没有任何关系的。然后我就直接把变频器挂在我的雕刻机上。就好一些了。但运行G代码的时候我不能确定是否还会受干扰。无论我的线拉多远。X轴都会颤动。但我把变频器挂在雕刻机上又好像没什么事。
第二个问题。小弟的图上的正方形。分别是10 2030 40 50MM的长宽。但都差1MM有些差3MM。而且有些间隙还大小不一。四方形也有点变形。哎。怎么办才好能。请高手们帮帮我吧。实在搞不懂啊。

网友:
你接地线是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变频器是有接地线的。

网友:
我曾经发生过类似现象,最后找到的原因是步进电机的线接错了,近似于短路的接法,具体怎么接的,忘了,反正是接错了,最后烧了一个驱动芯片。你打开后盖看看线接的对不对。

网友:
用回零程序测试下你的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