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的模具钢热处理

楼主(2012-07-01):
求cr12的模具钢热处理工艺,只要硬耐磨就行,千万不要说什么深冷处理什么的,搞不了

网友A:
淬火温度在970°   油冷    千万不要在油里左右的晃动   只能上下提拉  出来以后 550 °回火  就行   等温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温度在970°   油冷    千万不要在油里左右的晃动   只能上下提拉  出来以后 550 °回火  就行   等温回
要不要埋在石灰里让它慢慢冷

网友:
看工件的形状  一般不用的

网友B:
千万不要在油里左右的晃动   只能上下提拉  ?

网友: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在油里左右的晃动   只能上下提拉  ?
包子兄,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不能左右晃动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淬火时左右缓动,,,是为了避免介质汽化时,,,,工件不能被介质冷切,,,,,产生,淬火硬度不均匀..........不能左右晃动?????????工件放入角度有讲究,,,,先放入的遇油冷切,,会产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