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4PKS 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2-07-01):
新入4PKS 开了3 4通道 但是第四通道通电 没有信号
舵机
不动 控上显示开关好用 但是舵机就是不转 舵机没坏 插到123通道后好用

网友A:
接收机的4通道坏了吧。。。试试把其他通道的舵机插在4通试试,

网友B(2012-08-22):
4通道可以自由选择, 一种是+100% -100% 固定, 一种是自由调节百分比
如果你选第一种那肯定是接受坏了,如果第二种你可能回归中位没调节到按钮,第二种只能DL2 DL3按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