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高手,进来看看这个满身是洞洞的铁板到底是神马东西????

楼主(2012-07-01):
上面全是洞洞, 整好100个,1-100毫米   干什么用的?    唯一几个英文 正中HART    左上角是 Autark  Zurich

网友A:
尺,直径规

网友B:
用来放钻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直径规

量啥的?量直径卡尺不比这个精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放钻头的

放钻头不好取放,拿个10毫米的放进去很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省事,多少直径一放就知道

网友:
应该是个尺

网友D:
拍张背面图看看是否拉丝用的

网友E:
有可能是首饰拉丝的

网友:
 拉丝?这么大的孔用什么能拉?

网友F:
是不是量直径铜线的

网友A:
软橡皮,硅胶的直径没法用卡尺或千分来量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张背面图看看是否拉丝用的

啥玩意需要拉100毫米的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橡皮,硅胶的直径没法用卡尺或千分来量嘀

也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量直径铜线的

估计就是个尺子。 别的也想不出啥作用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首饰拉丝的

网友:
直径度量尺。

网友:
粗糙度  比较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拉100毫米的丝做链子?就算是牢里的朋友也用不上吧?

网友:
首饰拉丝用的,**10台讲到过

网友:
个人觉得就是方便量直径的,看哪个刚好能塞进去。
类似塞尺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最起码是视力不太好的朋友(例如老花)的福音。要找一只4.8的钻头,放上去一比基本就OK。效率啊。不用拿个放大镜一个一个找。

网友:
较厚、粗糙、孔边缘有较大磨损的是拉竹丝用的,较薄,孔洞直径精准可能是测量珠子直径的

网友H:
看比例,这上面洞最大的怎么可能是100mm的?除非这个工件有1米多宽3米多长

网友:
感觉是拉丝板,以前用过

网友I:
单位是否用错了,应该是0.1-10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位是否用错了,应该是0.1-10mm吧!

引用 网友H:
看比例,这上面洞最大的怎么可能是100mm的?除非这个工件有1米多宽3米多长

没错 是0.1-10 毫米  单位弄错了

网友:
我见制作首饰的有用好像叫拉丝板

网友J:
首饰 拉丝用的 是开玩笑吧  10mm的金条 银条 谁拉拉试试 呵呵
另外拉丝的我看过 板子很厚 而且两边都是圆角 这个板这么薄还都是直角 能拉丝? 厚度多说有1mm

网友:
肯定不是拉丝板啦,这么薄薄的一片板要拉最大10mm的丝?开玩笑

网友:
哈特机床公司生产冲床,激光切割,水切割啥的。这应该是个他们的量具吧。。。GOOGLE说它也不知道。。。

网友:
这是首饰加工工具,的确是拉丝的,越拉越细,制作项链可以在一根圆棒上饶成一圈一圈,再剪断,形成一个一个的断开的环,再环环相扣,焊接成项链
那上面的大孔其实没有那么大,里面孔要小一点,看上去那么大是因为那是锥度沉孔,起到拉光和容易穿过的作用

网友(2013-04-03):
估计就是个尺子。

网友:
我玩过。。拉银线用过。。。。

网友:
出给我吧,省得我到处找老花镜。

网友:
拉丝板拉丝板

网友:
100MM??

不是吧

网友:
用来测机大小的

网友:
有几种可能1:拉丝板2:修钟表的套丝板 3:直径规

网友:
100mm10公分啊 你的这个板子有10公分大吗?

网友:
过去修表清理螺丝螺纹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一块,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可以肯定的是和钟表相关的工具
表里面直径最大的齿大概就10毫米样子,估计也就是配件时候用的尺寸样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首饰 拉丝用的 是开玩笑吧  10mm的金条 银条 谁拉拉试试 呵呵
另外拉丝的我看过 板子很厚 而且两边都是 ...

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首饰加工中用到的“拉丝板”比如做项链,就是将金或银融化,敲成条,能放进最大一个孔就行,然后由大到小逐个的拉穿过去一次,金或银条就慢慢变成你想要的粗细,变成金丝或者银丝,然后一圈一圈整齐绕在一根棒子上面,最后拿下来将所有环剪开,就成了一个一个有开口的小环了,这样就可以串在一起焊成项链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很明确的告诉你,这是首饰加工中用到的“拉丝板”比如做项链,就是将金或银融化,敲成条,能放进最大一个 ...

拉丝板我看过 他这个你认为是吗?最大的孔100mm  从100粗拉到想要的尺寸 用这个试试。
猴年马月的帖子了,还顶上来回复一下干嘛。 不会回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拉丝板我看过 他这个你认为是吗?最大的孔100mm  从100粗拉到想要的尺寸 用这个试试。
猴年马月的帖子了 ...

哪里100的孔啊?你仔细看图啊

网友:
应该是拉丝板吧

网友:
教小孩数数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哪里100的孔啊?你仔细看图啊

你去一楼好好仔细看看吧
上面全是洞洞, 整好100个,1-100毫米 干什么用的? 唯一几个英文 正中HART 左上角是 Autark Zurich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去一楼好好仔细看看吧
上面全是洞洞, 整好100个,1-100毫米 干什么用的? 唯一几个英文 正中HART 左上 ...

什么叫序号,您能理解吗。没有序号的话,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就算不是拉丝板,那个100也不是孔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什么叫序号,您能理解吗。没有序号的话,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就算不是拉丝板,那个100也不是孔径。

你眼睛有问题是怎么的 ,1-100毫米是我说的吗 ,楼主清清楚楚写的跟我叫什么劲啊 ,别给我回了懒得搭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眼睛有问题是怎么的 ,1-100毫米是我说的吗 ,楼主清清楚楚写的跟我叫什么劲啊 ,别给我回了懒得搭理你 ...

别人说错就就将错就错?现在发现自己错了就把问题推给LZ了,擦,自己眼睛又问题还在叫

网友(2014-06-11):
首饰拉丝模板,我见过

网友L:
把金属丝加热后,从大往小一步一步拉到所需要的尺寸

网友M:
拉丝板!毋庸置疑!

网友N:
這應是量直徑的工具或繪圖用的模版而不是拉絲板,即使拉金銀一類軟金屬的幼線,所用拉絲板也比這個厚得多,而且也有導引用的倒角。百度一下"拉板"或 drawplate就會明白。

网友O:
这不是打首饰用的拔丝板么?黄金白银拉丝用的

网友P(2015-06-01):
都有道理

网友Q(2019-03-10):
应该是一种模板,用来检测或分拣某种产品。

网友R:
放钻头不错,直接有钻头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