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坦克的自动装弹问题

楼主(2012-07-01):
相信大家都看过兰侠的坦克吧?他的视频上的坦克自动装弹,我觉得比小日本的钢珠自动装弹强多了。有谁能分析一下兰侠的自动装弹的机构原理?谢谢

网友:
把图给你补上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参考下以前的模型气qiang的结构比较好。
可以考虑采用弹带装填,气动击发的方案。可以减小炮身后部体积,把气泵固定在炮塔后部,对空间利用有好处。就是装弹量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参考下以前的模型气qiang的结构比较好。
可以考虑采用弹带装填,气动击发的方案。可以减小炮身后部体积,把气泵固定在炮塔后部,对空间利用有好处。就是装弹量很有限。

不要弹带阿,用螺旋形输弹管,装个百八十发一点问题都没有。
比较好的还是用一笑而流散木炭~我买了一箱子二踢脚和砸炮子,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呢。用这玩意儿最麻烦的就是炮管锈蚀,得上不锈钢阿,1:10的光根管子就要小几百块了……

楼主:
标题

感谢二楼的图,我只能用手机上网,上传图片不方便。这张图也是兰侠的那辆铁皮豹的炮塔内部图,之所以提起这个问题也是想,论坛高手如云,看能不能集思广意。我们一起把这个仿制出来。我专门下了兰侠的视频,他的电磁炮发射时,都会有一卡啪声,不知道是不是可控硅接通触发声还是自动装弹的声音。我想没有理由兰侠的装弹不用力吧,用力就得是机械装置的吧!可看图上好似只有一个弹夹状的物体,百思不得解啊!

楼主:
周日去搞了个玩具枪,打圆胶弹的那种,拆开看了。如果用电磁发射,那么向后拉用上膛的力是不用压缩击发弹簧的,也就是上弹的力只要很小,如用舵机拨动上弹,这个方法可行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日去搞了个玩具枪,打圆胶弹的那种,拆开看了。如果用电磁发射,那么向后拉用上膛的力是不用压缩击发弹簧的,也就是上弹的力只要很小,如用舵机拨动上弹,这个方法可行否!

上弹就一个弹簧就行啊,真那啥弹匣里面就是一个弹簧。

网友:
要想装弹多还得用弹鼓形式啊。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感兴趣的朋友不多啊!

网友B:
想得最多的还是旋转弹仓供弹

设计中的旋转弹仓(应用于AMX摇摆炮塔系列)

设计中的旋转弹仓(应用于AMX摇摆炮塔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得最多的还是旋转弹仓供弹

旋转弹仓的体积还有装弹量都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弹仓的体积还有装弹量都是问题啊

要求真高,要不上座圈式弹舱好了

网友C:
我觉得舵机可行。。。话说lz决定了电磁炮了?如果是燃烧可否利用后坐力?(虽然可能不太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得最多的还是旋转弹仓供弹

你要做amx?这个东西用蛋匣供蛋就行了阿,旋转弹舱还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舵机可行。。。话说lz决定了电磁炮了?如果是燃烧可否利用后坐力?(虽然可能不太精确)
后坐力不太靠谱,对膛压要求比较高,模型只要做到烟火效果就行了,不能大装药量,也就保证不了膛压。不过加辅助后坐装置也可以,但调试挺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哎。。。说的非常对啊,我曾经试过用可燃气体,但是非常不好控制,当然也和我仅仅是小制作的加工级别有关。。。如果变量变少,比如发射药改为划炮,可能效果就好多了。

楼主:
标题

舵机好控制些,只是利用其之力,上膛,推弹到位就可,或这是利用炮管后坐的动作,来使炮弹上膛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