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01):
因为普通电机体积巨大,重量也太重,用2。2KW的普通三相交流电动机做成的Z轴总重要百来公斤了,想想Z轴步进电机要拉着这么个重物快速的上下感觉是不是有点。。。。虽然有气弹簧帮忙顶上,但那惯性也是要耗费很多电能以及造成丝杆磨损吧,手头有几个1KW的老式伺服电机,能不能自己把外壳去了把转子和定子连接在一起做个2。2KW的用呢?或者两个直接轴对轴的串联在一起用呢?当然最好是有人有2KW的和我换最省事了,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没看懂是啥用意,驱动怎么解决?是在找不到驱动 ,联系我下啊

楼主:
还不是想废物利用吗,手头有3个松下的老伺服电动机,想要三个叶工牌1。5KW的驱动来驱动这两个电机,主轴上装两个同步轮,分别连接那两个电机,两个驱动调转速一样不就得到2KW的动力了吗?有时候用不上2KW就把另一个的同步带下了,只用一个电机,省电。如果要再大的功率就三个同步轮,三个电机一起上,不知道可行否?叶工来说说你的驱动两个调一样转速的时候电机转速实际差多少?如果差不大个人觉得是可以实现两电机并联使用的,当受到载荷时候两电机转速都会下降,两电机处于一起发力状态,所以并不会出现想象中的空载快拖慢的,慢的阻碍快的的现象?

网友A:
只要可以找到配套驱动,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可以找到配套驱动,是可以的啊
驱动用叶工自己D的那个,两个驱动分别带两个电机不知道两电机的转速能同步到多少 等叶工来回答。

网友:
晕了。啥方法啊

网友:
大概明白了。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好消息:叶工即将开发2KW驱动器,电机都有了。富士的2KW,重7kg,6.37Nm,3000rpm。

最近发现有一批富士2KW电机闲置着,所以就有了新计划。
这次开发的与以往通用型驱动器不同,采用最高级的正弦波驱动,静音、低热、转速精确。板子是空白型,将电机的各种参数写入驱动器,这样这款驱动器驱动对应的电机性能最佳,但坏处是,对其他电机支持不佳。但是!可以对驱动器写入其他电机的参数,那就变成只支持那只电机的驱动器了。哈哈!

有香港、台湾的兄弟与叶工沟通,希望解决110V交流电输入的问题
有好多兄弟要求能够有外部0~10V电压控制

叶工准备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

TNND,扭矩我输入6 . 4,结果就被自动改为6yue4ri,郁闷。改成6.37,啥问题都没了。

网友:
至于楼主说的2只电机并联或串联、使用2只驱动器,这样性能不如一只2KW的,而且总成本远远大于2KW驱动器+2KW电机啊!

强烈不建议!!!

网友:
新驱动器准备达到这些要求:
1、功率2KW
2、数字显示,继续保留电机极数可改功能
3、继续直插220V交流电,能够支持110V交流电
4、静音,无电流声
5、低热,温度低于60度
6、转速更加精确
7、500rpm以下极低速稳定运行
8、最好能够做出软件改变电机转向
9、小体积
10、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是想废物利用吗,手头有3个松下的老伺服电动机,想要三个叶工牌1。5KW的驱动来驱动这两个电机,主轴上装两个同步轮,分别连接那两个电机,两个驱动调转速一样不就得到2KW的动力了吗?有时候用不上2KW就把另一个的 ...

异步电机可以这样使用,同步电机恐怕不行。

网友:
顶叶工!!有兴趣啊。PM个链接

网友:
期待叶工新驱动!

网友: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结构。铣头使用无动力主轴,电机安置在铣床后面底部,传动结构采用花键,Z轴上下电机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叶工来说说你的驱动两个调一样转速的时候电机转速实际差多少? ...

只要两只电机是一样的,应该是没差异的,即使有差异,理论上最大差异为7.5rpm(0.5 Hz的差异),一般估计3~5转差异应该有的。一上负载,早就平均了。

网友:
对于使用2个驱动控制2电机,理论和实际上均没啥问题。必须要性能类似。

另外,,,,,,。本来想说点啥的,突然想不起了

楼主: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当然不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啊,最好的办法是用我这两个1KW的伺服电机换个2KW的伺服电机,再配个2KW的驱动。我这电机成色蛮好的,3个拆了一个看里面的,轴承没半点松动,正宗的日本NSK。

网友B:
轴承不值钱,也就2元钱。
电机如果体积小的话,还有前途。
古老级别的伺服电机超重,还不如交流电机。

上电机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不值钱,也就2元钱。
电机如果体积小的话,还有前途。
古老级别的伺服电机超重,还不如交流电机。

上电机图片看看?
很小的,比我那无刷的750W的电动车电机还要小轻,所以才有装上Z轴的想法,要不然不是自己钱多没处花吗。我以前的帖子有的,我拆开一个上了图片的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25433&highlight=%2B%D2%B9%D0%D0%CF%C0

网友C:
这个是130的松下老电机了。要真是想玩,我用无刷驱动和你换一个电机? 该驱动可以搞定2kw级别的伺服

网友:
老叶   我叫你研究  瞬间 正反转  搞哈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30的松下老电机了。要真是想玩,我用无刷驱动和你换一个电机? 该驱动可以搞定2kw级别的伺服
如果真的可以驱动2KW的伺服电机并且力气大发热小能长时间工作的话很乐意和你换

网友:
电机看起来不错。小体积大功率,就是我的现成驱动器是1.5KW的,1只驱动器干2只并联电机就有气没力。
2只电机配2只驱动器,很浪费钱。
2只1KW电机,叶工低价收了,配驱动器用。

有个建议,叶工有只1.5kw驱动器在广西,可以去试试。

网友:
非要2kw呜?1.6kw不行吗7.7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