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XD 125A船用电调功率降低了很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1):
XXD 125A电调功率降低了很多,油门加到最大,只能开到平时速度的一半,是什么原因,是电调坏了吗?试了两天,还是这样

网友A:
坏了,检查有没有进过水,以前我也是出现这种现象,防水没做好进水了,可以修好的

网友:
你不是在控上设置了油门行程范围。

楼主:
没有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接电后,提示音也没有,打油门电机也能转动,就是转速要慢很多,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检查有没有进过水,以前我也是出现这种现象,防水没做好进水了,可以修好的

是进水造成的吗,哪是什么零件坏了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这样坏的,电话13242761273这家伙能修,是有尝的。

网友:
电调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