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 NAZA + GPS + APC + GoPro Hero2 小区小飞

楼主(2012-07-02):
夏天蚊子暴多,被咬死了……
用APC 10x3.8桨,飞行重量1650克,飞了两个起落下来电机超烫,难道要改用9x4.7或者8x3.8?

目测最高飞到20层楼,直上直下,周围都是小孩子和高档汽车,再高不敢飞了,也不敢做什么动作。

网友A:
老谭一脸严肃啊,电机的杂音好像多了点

网友B:
硬挂的狗吗,有什么增稳措施吗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声音就和拖拉机一样

网友:
电机轴承坏了把,这个声音很干呀,肯定温度高

网友C:
看见一老外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谭一脸严肃啊,电机的杂音好像多了点

是要检查一下电机轴承了。。。路况复杂,神经紧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一老外 哈哈哈

还有美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挂的狗吗,有什么增稳措施吗

直接粘在底盘上。

网友D:
请问楼主狗2设置的什么模式拍的,基本没有变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狗2设置的什么模式拍的,基本没有变形呀

1080p Medium View Angle

网友:
电机的杂音好像多了点

网友(2012-10-03):
引用 楼主:
直接粘在底盘上。

硬挂都没果冻的啊,这么牛?看来我不需要什么减震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电机?

dji 2215

网友(2013-01-09):
可以问下,用的什么图传吗?

网友(2013-07-28):
电机声音不正常,声音不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