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怎么并联?

楼主(2012-07-02):
我新拍来的塞斯纳1.6米翼展3S-2200的电池飞几下就没电了,有人说用两块电池,我回来一操作觉的应有一个装置来实现才对,有吗?

网友A:
这个电机似乎很小

估计电流不会小

网友A:
并联电池一要电压一致,二要性能接近。

最好容量、放电倍率是一样的。
充电要充满,电压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流不会小

不小了吧!比我的小鸡鸡还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容量、放电倍率是一样的。
充电要充满,电压相差不大。

感谢回答!但我请教的是有没有象三通似的一个器件,省的用三个头座焊还重。

网友B:
你这电机怎么会有上拉角度的?应该是下拉和右拉才对啊 。你机子飞的时候没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机怎么会有上拉角度的?应该是下拉和右拉才对啊 。你机子飞的时候没问题吗?

很明显的下拉啊,你咋能看成上拉

网友:
自力更生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但我请教的是有没有象三通似的一个器件,省的用三个头座焊还重。

网友:
看图像005电机下拉了约4-5度啊!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楼主提的电池怎么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楼主提的电池怎么并联?
我以用三个插头座焊好了一个,挺好用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的下拉啊,你咋能看成上拉

首飞时推油就上窜,遂降落将电机座上部的螺丝加个垫加大下拉再飞果然好了。

楼主:
我小的时侯学的物理书上说:“电源的并联是不允许的,会引起未知的电流,除飞它们是相同的;“电源的串联是不允许的,会引起未知的电压,除飞它们是相同的。”

楼主:
谁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小的时侯学的物理书上说:“电源的并联是不允许的,会引起未知的电流,除飞它们是相同的;“电源的串联是不允许的,会引起未知的电压,除飞它们是相同的。”

尽信书不如无书,管他呢,只要能用不出问题就行。

网友:
同种标号的电池并联,没问题!

楼主:
我原来是飞油动的,刚转电,上周末刚飞一次(2米电滑、和1.6米塞斯纳)感觉还行就是留空太短不过瘾,身边老有人嚷嚷:行了!电机热了!会烧的!!电池会坏的!唉!真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