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ys同志你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02):
不多废话直接问您:

如果您使用了WKM的电压报警或其他类似于电显报警模块的设备,设定好了3.5V的电压报警值 一般情况当电压报警时你大概还有1分钟左右的安全时间可以返航降落。

有一天您的一组电池里的1节电池因为某种原因出了问题,在电压降到3.6V左右的时候突然内阻大幅度升高导致全组电池无法提供多轴悬停时的电流。这个时候飞机在电压报警触发后3秒因为动力不足掉了下了。。。。

对于以上这个事故你是不是会认为 :为什么电压报警设备不能事先检测到电池的损坏提早1分钟就报警呢? 你是不是还会认为:既然我们用户不是专家完全不懂什么电池内阻这样深奥的问题,对于这种有时无法安全报警的设备就只能用做宣传上的演示,绝对不能拿出来做为一个功能供用户使用。。。。

任何设备的正常工作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何况你仔细看下说明书描述很清楚了。很明白的比喻了,希望你能回答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相当聪明的人,明白WKM的电压保护功能,就应该是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来动作保护的!要是加了很多离开电压,别的限制条件,你说说这电压保护功能的是不是变味了,自己冷静的想想。。。这和电压保护的存在是不是没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相当聪明的人,明白WKM的电压保护功能,就应该是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来动作保护的!要是加了很多离开电压,别的限制条件,你说说这电压保护功能的是不是变味了,自己冷静的想想。。。这和电压保护的存在是不 ...

看来凡是有dji的地方,它的周边是不能有问题的,是不可以存在使用寿命,偶然意外,DJI你必须保证我的电池金刚不坏,使用N次不涨气,你必须保证我的GPS服务优先FBI使用权限。不然我就gaosi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凡是有dji的地方,它的周边是不能有问题的,是不可以存在使用寿命,偶然意外,DJI你必须保证我的电池金刚不坏,使用N次不涨气,你必须保证我的GPS服务优先FBI使用权限。不然我就gaosi你!
电池金刚不坏是你的文不对题的理解,这里没人说DJI要保证的电池金刚不坏!又多了个聪明人!对这些聪明人说了等于没说,在这帖子节约资源不回答,O(∩_∩)O谢谢

楼主:
我只是说 任何设备的正常工作 都是有条件限制的。条件限制也在说明书里描述清楚了。电池的损坏是对于电压报警设备无法正常提前报警的条件限制。
GPS信号错误返航点错误是自动返航不能正常工作的条件限制,说明书中也对所有WKM的GPS飞行注意事项和返航点的记录方式做了描述,安照说明书的要求在建筑密集区不能使用GPS模式飞行 不使用GPS模式飞行 就不会触发低电压自动返航 你也不会悲剧

一单条件不成立 GPS飞行出现了异常 也提供了 最快捷的切换到姿态 取得控制权。

对于一个产品 N多人 会提出N多的意见和想法 到底是不是产品本身的问题 或者 说产品不够人性化等等  总要有个逻辑思维去判断他 而不是艺术化得个人性格取向。

网友:
这事会不会告一段落 ??
   大家纠结了这么久、关注这么久。
我想,不管商家或用户都会借此有所提升或改善
    在此还是要感谢luys的执着
国人要是早都有这种精神  那么  美产  日产  德产都是浮云
    真希望   哪天国外 鬼佬们在谈起中 国产品时会竖起他们白白黑黑的大拇指
   国产  停留在纯制造和山寨的路上太久太久了  原因何在
      不过是少了些以执着来推动的人尔
   团结  互补  执着  钻研     德国  srtk大学校训

网友:
这是一道逻辑判断题,非技术题了,希望不要再钻牛角尖了

网友:
我想只要是DJI的用户大家都会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用户要不断提高操作技术,成为高手,二是产品公司要不断改进产品缺 陷,继续增强服务质量,避免用户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点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