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终于开卖了,不知道华科尔会不会也搞个2s电的呢?

楼主(2012-07-02):
mcpx v2要差不多1400,130x贵1000.
new 120d02s ¥9xx,将来出个2s版估计要卖到12xx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cpx v2要差不多1400,130x贵1000.
new 120d02s ¥9xx,将来出个2s版估计要卖到12xx了吧。

简单的将120d02s 换成2s电调来应对130x,就跟当初用v100d03bl来应付mcpx一样坑爹,之后华xx相继尝试gcp和minicp才能够弄出跟 mcpx相对应的型号
130x的主轴直径4mm,比250的主轴还要粗,设想v120d02s的2.5mm 主轴在2s电的暴力炸机下会有什么表现 .  Blade设计的小鸡第一考虑就是主要部件的耐炸, 华科尔估计要再试几个失败版本才会弄出好飞一点的2s迷你机.

网友:
迫不及待想看看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A:
买个02s的接收装130上,130的主板装450上,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02s的接收装130上,130的主板装450上,嗲啊
喊谁呢?

网友:
关注。什么时候也能玩上啊

网友B:
我下午就去定了,毒瘾上来了,田少天天下毒滴

听suvsuv这么一说,130X估计很耐炸,而且华没有直线舵机,不可能比的上的,在国外,直线舵机专利在地平线手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喊谁呢?

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02s的接收装130上,130的主板装450上,嗲啊

130电调看起来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地平线也学坏了,改450下来估计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suvsuv这么一说,130X估计很耐炸,而且华没有直线舵机,不可能比的上的,在国外,直线舵机专利在地平线手上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3050&extra=page%3D2&page=2
“我设想的就是丝杠原理,和一些数控机械的驱动部分原理一样,电机通过一级减速带动丝杠旋转,摇臂通过丝杠上的罗纹滑套运动,同时带动一个同步的电极在滑动电阻上运动用来判断摇臂行程。"
我05年发的一个帖子里就说了这种直线舵机,和我说的原理一模一样

网友D:
产品太多太杂,会拖死华科尔的。看看诺基亚花样翻出,被苹果三巴掌就拍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73050&extra=page%3D2&page=2
“我设想的就是丝杠原理,和一些数控机械的驱动部分原理一样,电机通过一级减速带动丝杠旋转,摇臂通过丝杠上的罗纹滑套运动,同时带动 ...

你该注册专利,就发了,地平线130出来都得先送十架八架给你

网友D:
标题

觉得飞越如果出130X级别的机机,一定可以干翻130x,无它,因为飞越不靠遥控器赚钱

网友:
4mm主轴!!!450的才是4mm

网友:
4mm是碳纤维主轴吧,屈服强度和4mm钢轴没得比

网友:
但是碳纤杆能弹性变吸收力而恢复原样

而钢的就弯了

网友:
4mm的碳纤???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suvsuv这么一说,130X估计很耐炸,而且华没有直线舵机,不可能比的上的,在国外,直线舵机专利在地平线手上的
只要不卖到国外就没问题吧。否则就只能期待伟力或者华科尔预留位置给玩家自己更换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飞越如果出130X级别的机机,一定可以干翻130x,无它,因为飞越不靠遥控器赚钱
飞越最近也代理了2家控来卖哦。

网友:
看来又要纠结了,蛋疼中~~~

网友:
你还是省省搞450吧

网友:
並不是一個主軸粗了就耐炸了,
動力,重量上去了不可能像MCPX那樣的。
還有那個傳動齒,雖説是Blade的東西,
可也不是什麽省油的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产品太多太杂,会拖死华科尔的。看看诺基亚花样翻出,被苹果三巴掌就拍死了……

赞成,直接命中要害……
华太多吸引眼球的东西,看看瓢虫后延伸出多少个毫无意义 产品?浪费资源……现在还不知错!作为华托的,也得踩一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华科尔的升级系统不就是想缩短产品线嘛~
这神器对于我还不会自选翻的人来说,实在太奢侈了。

网友:
华科尔别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