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AEO C05M主无刷后,FBL100在室内空翻更容易,越来越好玩了

楼主(2012-07-02):
玩FBL100快三个月了,前几天终于把FBL塑料机身的尾部摔断了,随意修补了一下,飞行时候尾部摆动明显,反正是练习空翻,就没必要更换新机身了。

改了AEO C05M主无刷马达+9T马达齿,在室内飞行的动力太强了,空翻的操控压力很大,所以把blheli定速电调设置在60%的转速控制范围。

http://www.tudou.com/v/Z0swUSN5CYY/&rpid=23055215&resourceId=23055215_04_05_99==.html

网友A:
楼主技术太强大~
转速掉得厉害。

网友:
红木!又见红木

网友:
厉害!我一翻就掉高度掉的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太强大~
转速掉得厉害。

你懂什么是掉转速吗?你用minicp在室内翻个试试

网友:
动力很强侧翻几乎是原地翻,前后翻半径也很小。

网友B:
请问fbl100新手用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比较好?

请问fbl100新手用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比较好?黑金kv12000/14000如何,最好不要改机架的

网友:
高手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fbl100新手用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比较好?黑金kv12000/14000如何,最好不要改机架的

新手用c05m或者bolt的11000kv电机就行了,配合mcpx v1用的电调即可。 黑金14000kv不适合新手,增加炸坏机架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fbl100新手用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比较好?黑金kv12000/14000如何,最好不要改机架的

新手还是建议使用原装的有刷主马达就完全可以了!改了无刷主马达以后,动力强了,耐摔性能就会下降很多,老手不容易摔坏无刷的FBL100,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就不一定了。
至于山寨的那个黑金M5无刷马达,我没有使用过,所以不知道它们的效果,不过它们标称的KV值那么高,估计对于锁尾马达的要求也要提高了,动力电池的性能和容量应该也要相应加大,直升机的重量也会增加,耐摔性能相应也会降低,不建议新手使用那么高KV的主无刷马达。
反正对于我来说,我的FBL100使用11000KV的AEO C05M+9T马达齿就完全足够了。现在我只是把blheli定速电调程序的转速限制在60%,不敢调到70%,试过调到70%以后,空翻时候根本不掉高度,空翻完成后很容易碰到天花板。

网友:
实在太强,要是我早炸了1w遍了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还是建议使用原装的有刷主马达就完全可以了!改了无刷主马达以后,动力强了,耐摔性能就会下降很多,老手不容易摔坏无刷的FBL100,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就不一定了。
至于山寨的那个黑金M5无刷马达,我没有使用 ...

是不是原厂有刷力弱的原因?我屋里翻一次炸一次
现在感觉十字盘虚位大了

网友:
很稳,很准,很爽!

网友:
回复 楼主:

樓主前後左右翻已十分輕鬆自如, 我的 FBL100 還卡在刷電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厂有刷力弱的原因?我屋里翻一次炸一次
现在感觉十字盘虚位大了

原厂有刷马达只是转速可能低一点,但是扭力并不弱,比MCPX原装有刷主马达强劲。至于十字盘的虚位,我那个玩了3个月的十字盘虚位肯定比你大,由于摔机时候,它的内外盘很容易分开,所以现在它的内盘和外盘可以轻易推出来了。
看我以前用寿命将到的FBL100原厂有刷马达空翻视频,这个视频开头的后空翻就是这个原厂马达的最后一次正常空翻了,从此以后它就再也不够动力进行第二次正常的室内空翻,每次都是高度下降太多,以炸机收场,不过用来练习侧空翻还是勉强可以进行。

http://www.tudou.com/v/36bPtyVuxDI/&rpid=23055215&resourceId=23055215_04_05_99==.html

拆开马达看过内部,碳刷还是很好,可能是经常连续飞4块电池,导致高温受热,软化了碳刷位置的金属弹片,所以马达的性能下降了。

网友D:
红木啊,,,飞的很好的,倒飞悬停小航线,,牛逼啊,,, 基本不掉高度了,,手法牛

网友E:
侧翻真漂亮,跟翻扑克一样

网友F:
飞的真好

网友G:
好小的半径

网友H(2012-11-13):
黑金kv12000/14000如翻已十分輕鬆自如

网友I:
SUV,听声音的确是掉很多转速啊,回复也慢,按理说只定60%的油门应该有比较充分的备用,是不是因为FBL100太重?还是电池弱?

网友:
不知道改无刷线性区别是不是很大

网友J:
楼主技术好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