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OSHO 京商 ULTIMA DB 1:8 电动 越野 RTR 30856

楼主(2012-07-02):
请问KYOSHO 京商 ULTIMA DB 1/8 电动 越野 RTR 30856
这个车如何?
淘宝上说电池只需要用7.2V,1200mah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动力如何,速度怎么样?
如果与飞神,HSP,HPI,等1:8的油车,电车比较起来,速度和加速性,还有优劣势分别怎么样?

网友A:
1/8 用1200mah电池?不可能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 用1200mah电池?不可能能

看这里。

网友:
可以动,哈哈,但是要暴力的话这个电池就不行了,纯粹维持生命

网友:
这车按实际尺寸最多1/10,然后电车是不可能用那么小容量电池的。。。。一般都是5000MAH或者以上的。 最后,买这车完全就是个悲剧~~~~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