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大伟力的控的电位器坏了,摇杆里面那个B502破了

楼主(2012-07-02):
悲催啊!!这质量!
哎,谁有办法不?或者有不用的控不?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贴的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2Blfqc
买一个非60°的新电位器回来自己捣鼓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思考到一个问题,当控制到5K 时候  要是角度小于60°,就等于遥控的油门控制行程角度变小了,比如就是推到50°就达到最大油门了···

网友B:
你问问男孩,有法从工厂搞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男孩,有法从工厂搞个不。

球头松了 有啥办法不? 磨损了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