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诊断诊断 我的 F450

楼主(2012-07-02):
起飞正常 但是在空中 突然一个
电机
停转 一会又开始转 最后 还是一个不转 导致 坠机 还好是掉树上了 高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要看配置 比如电调 进角不一 线头连接

网友B:
第三方电调 电机 要调整 要 校准

楼主:
怎么校准啊

网友C:
电机电调虚焊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