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炮塔随动旋转和炮身稳定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2-07-02):
看了不少坦克改造的帖子,感受不少。坛子里高手真多。看了不少改造后的视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行走时,炮塔和炮身随地形上上下下,随车身左左右右,硬邦邦的有点难受。
是否能让这动作更仿真一些呢?
因为本人还玩电直,对陀螺仪有一定了解,最近又在研究三轴陀螺,所以就想,是否能利用三轴陀螺的功能来实现炮塔随动旋转和炮身稳定呢。
设备都是现有设备,某宝上都可以找到,关键是怎么接线。
先看照图:

首先是控,因为三轴陀螺至少要用到5和通道,再加上行走控制,也就是说要8通的控,天8比较便宜。(我本人有8通的改造控,可自定义通道与摇杆的映射关系)
然后是三轴陀螺,飞越的ZYX性价比还不错。(我最近入了一个S版用在450上,我不是托啊~~)
声组啥的某宝上找吧,貌似就那两种。(计划入手)
然后是这方案的一些配合改造点:
1、炮身上下动作要改成舵机控制。
2、炮塔最好是改成360度旋转,有条件的上滑环吧。
3、因为三轴陀螺要与炮身固定在一起,所以XX弹机构可能要牺牲掉,或者改造大比例的坦克,炮塔内部空间有保证。

以上是一些初步想法,欢迎各位高手讨论。

网友:
关键是陀螺仪的响应速度和信息的处理传递速度以及陀机的摆动速度,这三个速度必须达到很高很高才行,模型震动频率比真实的坦克来得多..........我见过有个人改过,比较成功,貌似是三号坦克,忘记是谁了............田宫的豹2也有自家产的炮管稳定器,但是响应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
俺那个年代没有火炮稳定器的说~,干吗非要给装上呢

网友:
炮管稳定早就有人在做了,也早就有实车了,只有我辈菜鸟没水平没财力,坦克才没有双稳~话说以陀螺仪的响应,貌似只能是旋转稳定模拟出一些味道来,仰俯稳定效果还不太好…

网友A:
ZYX三轴陀螺仪为什么要用5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ZYX三轴陀螺仪为什么要用5个通道?
这个是电直用 三轴陀螺,除了油门,其它5通道都要经过zyx来控制的啊

网友:
有好几个人做过的,381就做过 。双稳的只用两轴就可以了,目前看来反应灵敏度和响应速度都不太理想,小比例坦克跑起来那个抖啊,频率是直机没法比的,幅度小频率高,这对控制算法和运动机构的要求挺高的。也许直机的陀螺仪控制算法满足不了这样的运动,坦克比较小众,而且很多是二战控,对双稳无需求,专门针对坦克双稳设计的陀螺仪很少,物美价廉的双稳还没出现吧

楼主:
zyx里有死区范围设置,应该能过滤小幅度振动,炮身上下控制速度用舵机应该能满足了。
炮塔回转速度慢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到时候做个试试,没做过心里没底

网友A:
标题

引用 楼主:
zyx里有死区范围设置,应该能过滤小幅度振动,炮身上下控制速度用舵机应该能满足了。
炮塔回转速度慢确实是个问题

炮管要用高速数码舵机,扭力不能太小,所以光舵机就得近百或者200,炮塔旋转速度要改齿轮,最好保留最后一级过载保护齿轮。陀螺仪的固有漂移和温飘挺困扰的。再一个迅速又多次,频繁的正反转,对于炮塔转向电机来说简单就是折磨。反正我已经把2个蜗杆磨成光杆了,初级齿轮也秃了。
还有一个要满足的就是最好能用遥控开启和关闭陀螺仪,老是这样指着很快就审美疲劳

网友:
作稳定。炮塔回转稳定,并不重要,真车开炮塔回转稳定时候也不多,重要的是炮身上下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管要用高速数码舵机,扭力不能太小,所以光舵机就得近百或者200,炮塔旋转速度要改齿轮,最好保留最后一级过载保护齿轮。陀螺仪的固有漂移和温飘挺困扰的。再一个迅速又多次,频繁的正反转,对于炮塔转向电机来说 ...
电子设备要好的效果价格肯定高,温飘在zyx上基本看不到,,通过切换锁尾与非锁尾模式应该可以控制炮塔随动与否

网友(2014-01-26):
这个水也太深了吧。

网友:
如果不要求自动的垂稳,光用普通的锁尾陀螺仪就OK,LZ玩过有副翼的直升机应该不会觉得难吧~~如果是三轴的话,感觉应该有点麻烦,因为三轴默认输出的通道不一样吧,前后运动的话,默认应该是输出到升降舵通道而不是油门(炮塔俯仰舵机),另外,如果要设置曲线的话,把左手油门作为俯仰其实不用动两个通道啊,直接在控里设置,用FMOD开关来调节不就好了~~直升机切换悬停和3D动作不都这样嘛,就调整油门曲线,别的都不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