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大陆了。。。破铣床的电控箱竟然是满的。。赚了。。

楼主(2012-07-02):
前些日子淘了个破铣床,,,

一直以为电控箱只是个摆设,,几十年了,肯定已经空了。当时买的时候看都没看。。

15天后的今天,,无聊打开看了下。。

竟然是满的,,里面零件不缺。。。

特别是里面有个大号变压器很有爱,

窃喜中。。。

楼主:
大号变压器,目测长宽接近20厘米。。感觉很扎实。。

有点不理解,铣床要变压器做啥????

有点不理解,铣床要变压器做啥????

有点不理解,铣床要变压器做啥????

楼主:
电源接口有点意思,,带弹簧盖子,,盖子上的图像足球队的标志。。

电源接口有点意思,,带弹簧盖子,,盖子上的图像足球队的标志。。

楼主:
布线应该还是出厂时候的状态,非常工整,一丝不苟。。

布线应该还是出厂时候的状态,非常工整,一丝不苟。。

楼主:
这是做啥用的,,看起来能旋动,。。。。

这是做啥用的,,看起来能旋动,。。。。

不解。。。。

楼主:
这东西看起来是瓷的。。。做啥用的啊,保险丝么???

这东西看起来是瓷的。。。做啥用的啊,保险丝么???
这东西看起来是瓷的。。。做啥用的啊,保险丝么???
这东西看起来是瓷的。。。做啥用的啊,保险丝么???

楼主:
电控箱子的门把手是跟电源开关一体的。。。

电控箱子的门把手是跟电源开关一体的。。。

要开门,就关闭电源了。。。。

网友A:
上面标得很明白,220v,20v,12v,供升降电机,油泵,照明用的

网友:
值几百元,划算.拆零件都能赚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得很明白,220v,20v,12v,供升降电机,油泵,照明用的

还有升降电机???
一直以为是手摇的呢。。。。
我得找找在哪里,看能不能用。。。。呵呵。。

楼主:
这玩意是接线盒么????

这玩意是接线盒么????

网友B:
货真价实的接插件是好东西,虽然成色旧点,但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真价实的接插件是好东西,虽然成色旧点,但是好东西.

嗯,,几十年前的东西用料扎实。。。。还是地球对面制造的。。呵呵

回头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测测,,没大问题的话,,就修复起来。。

网友C:
热继电器的延时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热保护器,用来调电机额定电流的

网友E:
看起来原装的还是很好,尽量不要动它。如果有问题了,不要修或者也要修旧如旧,切莫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保护器,用来调电机额定电流的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原装的还是很好,尽量不要动它。如果有问题了,不要修或者也要修旧如旧,切莫乱改

是的。。。回头得仔细看看那些线路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继电器的延时吧

这个要延时做啥啊??

网友F:
床子上张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电柜漂亮,六楼那个的确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床子上张照片就更好了。

以前发过的。所以这里没发。。
就是个美国炮塔铣,有点年头了。。。
红色的油漆是翻新的

下面的图是在二手市场照的,现在已经搬回来拆解后又拼起来了。。

网友:
这么大的变压器,有可能是电磁离合用的,控制升降或快进快退

网友:
这些都是老货电器元件了,基本现在都淘汰了,或者用新外观设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延时做啥啊??
怕一开机就保护停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到英格兰牌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做啥用的,,看起来能旋动,。。。。

不解。。。。
过流保护,超过电流里面有个双金属片相联小触点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流保护,超过电流里面有个双金属片相联小触点会断开。

多谢指点。。
这个好,防止漏电和短路。。

网友H:
看样子不像是国产的,英国的?

网友I:
电器东西可不是越老越好,注意绝缘性能是否下降!

网友J:
有一组110V 750VA ;炮塔上的电机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不像是国产的,英国的?

牌子是bridgeport的,也就是桥堡。。。,炮塔铣床的发明者。。。
也就是说,俺这个破烂玩意是现在市面上泛滥的众多炮塔铣床的原型机,哈哈哈。。。
但是百度上搜索bridge port的时候,很多记录都是跟hardinge在一起。。也就是哈挺。。。。。。
看bridgeport的官方网站,页脚上也注明哈挺版权所有。。。。

不知道这两个牌子到底是啥关系。。

=======================================
靠。。百度了半天,,看了哈挺的简介,,才知道桥堡2004年被哈挺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器东西可不是越老越好,注意绝缘性能是否下降!

是的。。马上会把一些线换掉的。。毕竟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一组110V 750VA ;炮塔上的电机是110V

恩,我也看到了。。。。但是电机铭牌上好像写着380V。。。奇怪。。

网友:
点解

机床控制回路与电机使用的电压等级不同,变压器初侧市电,出侧电压等级较低,一安全二安全三安全。
电箱基本看了,主回路电源进线,变压器是隔离变压器。接触器4个三个带热偶保护,也就是说负载三个。一般来说机床电机是有连锁关系的,也就是说外部电源进线带电后主接触器上电吸合隔离变压器上电,主轴电机启动的先决条件是润滑油泵先启动。行程自动电机启动的先决条件是行程开关在闭合状态,自动往复电机的启动条件是润滑电机启动,主轴电机启动。

网友:
旋钮是调节整定跳闸电流的大小的。热耦继电器。

网友:
另外照明回路一般都是低于安全电压的。所以要用变压器。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的。呵呵

网友:
控制柜内的电气设备最好不要动,那线就是再放几十年也不会绝缘不好,尤其是那接触器很有军工的感觉,太扎实了,太结实了,只要不过流肯定没问题,可能接触点是纯银做的,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楼主检到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是用于机床控制的,机床控制电路一般是低压36V的

网友:
变压器应该是给接触器供电的,电压低安全,防止触电,用万用表量量,坏的就换了吧

网友:
我很郁闷的是去年老丈人卖了个自改的龙门型铣床,我去,那台面大的很啊,当时我也当是垃圾货,现在看来,是好东西啊,白瞎了

网友:
找个电工把电路图画下来就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K:
美國的工業電壓為440v
所以我只有440v的線路圖
但大同小異
自己研究一下吧
我的銑床是台灣版
所以原裝電源是使用三相220v的
這又是另一種電控箱版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外有些是110伏供家庭用电的,充分体现哪些国家对人民的关怀,但是工业用电仍然是38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一组110V 750VA ;炮塔上的电机是110V

机床的控制电压大部分是110V的

网友:
也就是说接触器电压是110V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美國的工業電壓為440v
所以我只有440v的線路圖
但大同小異
自己研究一下吧
我的銑床是台灣版
所以原裝電源是使用三相220v的
這又是另一種電控箱版本了

多谢蒋公多次指导,,我觉得我这个是380V的,,因为在二手市场里面那个电工直接接线试过机器。。

网友L:
你的破铣床呢~没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破铣床呢~没图呀`

破铣床的图在22楼

网友:
好机又见,赚了

网友:
变压器是控制变压器,给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供电的,不直接用220,或者380供电,是怕伤人。

网友:
真不错 这东西也不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