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维宏卡控制钻孔

楼主(2012-07-02):
想做个数控钻孔设备,要求:X Y自动按程序定位,Z轴是手动控制。
因为钻孔直径小(0.6-1mm)所以有个想法是:X Y定位后,用手控制钻孔深度,
当钻好以后,触动一个开关,X Y自动走到下一个孔位,然后接着钻孔,钻好之后,再触动开关,X Y再运行到下一位置,然后再钻孔,
我现在用的是维宏卡,有没有老师指点一下,这个开关怎么接,谢谢

网友:
都这样了  为啥不做Z轴也自动的呢

楼主:
受钻头质量和锋利程度影响,自动的话钻头容易断,断了之后,很难取出的。

网友:
接到某轴的限位开关上呗...MACH的飘过

网友:
我也需要  一台 微孔设备  哪里的 交流交流

网友:
想想如何按键控制M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数控不是很熟悉,真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我也在搞钻孔Z轴,小的也用自动吧,钻头多退就是了,目前对程序之类还不是很懂,只能做好了编出来空走实验才有进步了,没有实物操作学习上遇到瓶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和我用的机差不多,我用mach3控制,没有卡,我做的是半自动电火花打孔机,,打好一个空,按一下,自动到另一个孔,如果mach3控制,我可以帮到你

02-2.NC

945 Bytes, 下载次数: 24

02-2.NC

945 Bytes, 下载次数: 21

数控打孔G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总觉得mach3不稳定,但如果打孔应该没啥问题的,我用的时候再向您请教。

网友:
想起一个似乎是06年的一模一样的老帖。。。
直接想办法改刀具和刀路行不?

网友:
那个开关就叫暂停或急停,按一下停再按一下再运行。

网友:
急停或者暂停,似乎手动控制也失效了吧。

孔位是多个,涉及到刀路自动中断,然后在继续运行,不自动停止,你急停暂停也没用

网友:
可以这样,断开维宏与机床的Z轴脉冲和方向线.然后XY走到一个孔位置,按下停止,用手动插补的方法把Z轴降下去,钻好后,手动抬起来,再用断点继续.就可以走到下一个孔了.如果要自动走到下一个孔,可以在一个孔位置的后面插入G04 P20000,这个20000代表暂停时间,这个时间根据你手动钻完一个孔需要的时间设,如果要半自动.就复杂一点,想办兴法做一个开关,比如机械开关装在Z轴上,回退到Z轴抬起的时候触发,触发的两个端子拆一个键盘,方法按论坛以前有个什么多图教你做手柄的帖,飞线到芯片上.回退能相当于按下键盘的SHIFT+F9,这样不就一回退到位就能继续下一行.方法是人想出来的,我是说了这么多,看看你能不能有所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上各位,DIY精灵 说的非常详细,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嗯,智慧的5i人

网友:
G04 P 参数是延时? 学习了,呵呵;
估计每段距离后都要手动加延时指令吧。

网友:
每一座标后用M00,程序暂停,接出一开始键就可以。

网友:
维宏不支持M00的.暂停指令是G04

网友D:
你手工怎么下钻头钻的,G代的就写成什么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mach3我已工业用3年,没出什么问题,在用记事本打开钻孔G代码,在编辑里选替换,上格输入G0Z10.下格输入m01.在选全部替换,然后保存,这样修改过的G代码,在每一个坐标都会停下来,要加工下一个孔,点开始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2-21):
不知楼主解决了问题不,这个很简单,先在Z轴上固定一个手电钻夹钻头,(要是主轴能夹你的钻头就不用加手电钻了)把Z轴电机拆下,换个手轮,(或者用双出轴的电机加个手轮),在设置好孔位置时,把孔的深度设计深一点,下刀慢一点,这样XY轴到了孔的位置下刀的时候你就暂停,然后用手轮钻孔,钻好后手轮摇上来,再点开始,这样控制系统数据钻孔完成后,自己会走下一个洞,你在暂停在重复就可以了。

网友F:
嗯,智慧的5i人向您请教

网友G:
不要维宏 不要mach直接上plc 这样也可以啊。国产板80一张 还有数控双轴直线插补的板子,价格更是低的离谱才40来块。。买一张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