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好盈40A电调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7-02):
今天上午炸机后不能用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没有声音,舵机能用,电机不转,开封后未见烧坏的芯片,也没有糊味,有个小电感220有破碎痕迹,用表量是通的,上电后有个三极管(KIA  78D33F)升温很快,手摸很烫手。求高手帮忙看看,是哪个原件有问题,电路我懂一点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炸机后不能用了,故障现象是:上电没有声音,舵机能用,电机不转,开封后未见烧坏的芯片,也没有糊味,有个小电感220有破碎痕迹,用表量是通的,上电后有个三极管(KIA  78D33F)升温很快,手摸很烫手。求高 ...

先测量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78D33F应该就是给CPU供电的,检查它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78D33F应该就是给CPU供电的,检查它是否损坏

有3.3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有无短路现象

楼主:
没看到有短路现象。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所有mos管有没短路

最好上传正返面高清图看一下

网友(2012-09-29):
这种情况,CPU损坏的可能性很多,拆下CPU,测量78D33输出,有3.3V,就是CPU坏。不是3.3V,那就是78D33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