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造船,发动机用飞机上的会有什么后果啊

楼主(2012-07-02):
造了一艘木头船。不要求速度。准备买一个双线50A水冷电调。
电机
想先用原来飞机上的KV2600的外转子电机。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网友A:
解决水冷问题

网友B:
没什么不妥!船体的尺寸和配桨大小要注意,还有电池。别都烧了!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首先电调小了 不知道你是多大的电机 船用的电调非常惊人

楼主:
原来飞机无刷电机的电调才30A.我买个50A的双向应可以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得船是多大的 原来的电机是多大的 这样才能计算出你的配置怎么样 正常用电机是10A的 那么电调就要用30A的 以此类推

网友D:
船用的东西比直升机上的还要猛,能解决水冷的话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