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磨求助

楼主(2012-07-02):
小弟早几年买了个常州神帆的电磨,用着也挺顺手的,上月突然电磨转起来有问题了,开到最大也就几十转的样子,而且机器里有很大的嗡嗡声,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求高手指教啊!碳刷换过新的也没啥用啊

网友:
多半是软轴挂了,换根软轴试试看。电磨的软轴是需要定期更换的,不换也要经常拆开上润滑油

楼主:
没上软轴啊,直接电机转子接磨片的。手转一点阻碍都没有的。

网友A:
检查碳刷,碳刷没事就拆开检查换向器和转子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碳刷,碳刷没事就拆开检查换向器和转子的线圈。

转子的线圈都是一体的这个怎么查啊

网友:
看工作时碳刷火花是否有拉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