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四轴不加任何陀螺修正纯手飞会怎样?

楼主(2012-07-02):
我是指四个
电机
的控制只依靠
遥控器
的动作而不加
陀螺仪
或加速度计的增稳辅助。
不知道四轴会不会变得非常非常灵活或者根本就飞不了。
有前人曾试验过么?

网友A:
马上翻掉

网友B:
玩过KK你就知道了 纯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玩过KK,但是KK貌似也有一点点增稳的算法在里面,只不过达不到松杆回平的能力。不知道完全没有惯导的板子飞起来会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确定?还是试验过

网友D:
那就试试吧!飞3D 吵牛逼的!

网友E:
lz可以先试试用一个手指把控顶着1分钟不掉。

网友F:
这。不太可能把

网友:
我表示如果能调的很平衡,跟飞450没太大差异吧!~

网友G:
楼主要你问问武汉那位农民就知道了,他的飞机就是没有任何控制系统的。
不过,好久没有相关消息了,不会真成绞肉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