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和悟空

楼主(2012-07-02):
我的S800和悟空在200米的高空飞行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下降过程感觉不稳,下降速度控制在50/秒的时候看不出明显晃动,当下降速度达到1.5到2米/秒的时候,机身明显晃动,看着担忧,但不至于翻滚,目前30个起落都这样,不知道各位的怎么样?我的基本感度170 170 120 120 姿态感度150 150 ,挂了MC6500POR
云台
和5N,格式4000毫安40C
电池
两块并联,飞行13分钟,下来单片电芯3.85V,重心居中不偏,6
电机
电调温度适中

网友A:
260快速下降都晃, 何况6轴呢?
除非你是负螺距很快压下来。 可以不晃

网友B:
除非你是负螺距很快压下来。 可以不晃

网友C:
  对这个问题表示很无语

网友D:
无语,这些人,多轴的控制原理和 直升机是不一样的,多轴可以理解成:定螺距,变转速。直升机是定转速 变螺距。显然,直升机对气流的适应比 多轴强。多轴航拍其实是很鸡肋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多轴。直升机油门拉到底,控制着螺距 改变降落速度。多轴,飞过直升机的都知道:如果螺距和转速搭配不当,那晃动时很大的。多轴的降落过程可以解释为:直升机低转速配合大螺距的那种状态。并不是感度的问题!!!!!发这种帖子的是 飞手的问题!

网友E:
载重太轻,感度太小,一般都可以到250以上手感才好。

网友F:
多轴降落基本靠自由落体!!

网友G:
下降速度快,螺旋桨进入自己的尾流(非常“乱”的气流)里面了,此时螺旋桨拉力和飞控输出信号的关系不再跟正常飞行时候一样了,所以就感觉不稳。V-22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啦,这是天生的,即使直升机也不能避免,只是程度大小问题而已。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帮助,换个下降方式会不会好一些?就是一边前进或哦后退,一边下降?就避开了LS这位朋友说的进入自己的尾流?

网友C:
慢点降不就行了……

网友H:
这是特色,不要纠结了。

网友I:
对了,用“之”字型下降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