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给位高手,D47有多好

楼主(2012-07-02):
D47一个就要200大洋,请教给位高手,这个德国舵机是否寿命长特别皮实,力量也大是吗,银燕8克用在副翼上面几天就坏了,D47如果经久耐用可以考虑试试

网友:
 当然好了。

网友:
就一个好
精确。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d47是不是必须更改电压到7.4v才能发挥最佳性能,改电压很麻烦吧

网友:
你买两个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俗话说得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应该是好东西,不过最近无米下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d47是不是必须更改电压到7.4v才能发挥最佳性能,改电压很麻烦吧

 不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简单吧

简单?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好东西,不过最近无米下锅。。。。

kao,你还无米?老 子都成叫花子了~~~以后叫我乞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好东西,不过最近无米下锅。。。。

有钱银都这样

网友:
不卖对的,只买贵的

网友:
德国产的吗 反正不不信。德国模型用东西,无论是飞机还是电器起码外观都作的精益求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一D难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