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炸鸡后不能复位,求救。。。

楼主(2012-07-02):
原来在G5中,模拟器选择中选下面那个模拟器,把音频线重新拔插下,就可以激活遥控器了,但是在G6中就不行了,遥控器始终无法激活,导致炸鸡后飞机无法复位,是飞鹰的模拟器。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复位
模擬線接好 軟體開起 在開搖控器~
按空白鍵 或到模擬裡面 去設置時間~
如果有原版搖桿 或是 A8搖桿 可按紅色鈕~

楼主:
按空格键,或者设置时间,就会出现图中的提示。。。

网友:
G5是按键盘的R键,不知道G6如何

网友:
G6 我的是 按 X

网友:
可以看下飞鹰模拟器配套光盘上的说明,大概的就是先运行软件,后接上遥控设备,再设置或者默认就可以复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