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级人物 求基本飞控配置需求

楼主(2012-07-02):
如题哈....做一个四轴需要什么?
电机X4 电调X4 旋翼X4 飞控 接收 遥控 机架 电池还有啥?
KK的飞控最便宜 其次到FF 玉兔 往上的新手表示伤不起.....
各种求大神教育啊....

楼主:
还有 电池需要什么样的?1S?2S?3S?

网友:
我就简单说说,从电池说起吧,至少你得用2s的电池,这是做mini四轴用的,配1504电机,大一些的电机都要3s或以上的电池,像4008或4822电机会用6s电池。。。
电池容量的问题自己潜水学习,我不讲了
电机一般不容易坏,但是建议备用1-2个,便宜的电调很容易因为正负极接反烧掉,也要备用1-2个,桨的话最好买一箱,特别是新手,炸坏桨是经常的
机架可自制可买现成,自制的话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要保证制作精度,不然不是很好飞
遥控和飞控就看你有多少预算了,关于遥控器的选择我不多说,自己潜水吧
飞控便宜的KK,好一点的兔子,mwc,现在apm也不错,都是几百块钱的,apm贵一些,再好一些的可以选naza,往上还有wkm和零度。。。自己了解一下,毕竟我不是卖这些的,不能全部了解具体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的话..我没打算做大四轴...2S的吧....
电机好像很多用XXD的2212 KV1000那1504是什么?
电调有人说10A的够用了 有人说20A 有人说25A比较保险....拿不准主意....
浆的话....
觉得三浆比较好看....但是....一箱有点夸张吧.....
机架用碳杆做成本比较低好像....成品机架似乎不咋的.....
遥控器目前打算天6....
飞控的话.....据说KK不带自稳 新手不好飞 FF和玉兔怎么样?再向上的我就米不起了.....毕竟还要留着钱炸鸡的......不是米人.....

网友:
机架。
新手玩就选个450轴距的吧,淘宝上那种105块钱的注塑的就挺好,便宜还不怕摔。
卖家应该是都配好足够的螺丝了,不过不排除安装时及安装后你又有其他需要,因此自己另备些内六角的螺丝和尼龙柱吧以防万一。

电机,电调。
如果选450轴距的机架的话,普遍的搭配都是朗宇X2212电机(1000或980KV值)+好盈天行者20A,当然,你也可以选朗宇A系列的稍便宜一点,或者好盈铂金系列的稍贵一点。不过貌似XXD虽然便宜但电调很有问题,XXD电机自从我买了一套发现有一个电机轴长短了一截之后就不对XXD有任何好感了……
记得查好电机和电调三相的接口是什么,很有可能你得自己买很多香蕉头(公、母),还有电调要是四个并一起引到T头上的话,你还得注意看是否需要买几个JST的头及四个JST转T头的线。淘宝上也有卖那种电调板的,得自己把供电线焊上去,可以省一些接头,但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反正DJI的多轴也是这么干的。

桨。
据说一定要多备一些,地摊价的,高仿APC的,建议还是别买太便宜的了,坛子里有人说过用特便宜的桨结果稍暴力一点就射桨了……
桨的尺寸和电机有配合关系,选两叶的和三叶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个你可以在买的时候问一下淘宝店的卖家,他们常卖,都很清楚搭配关系。
补充一句,买电机的时候要查清用什么桨夹,如果是子弹头或螺栓的话没什么,如果是桨保器的话,还得买些橡皮圈。另外桨和电机轴之间是有塑料圈加固吻合的,让卖家给你一些。

飞控。
不知道你练模拟器如何,有没有飞过真机,飞得如何,如果是从零起的话,KK有点难。买控时注意向卖家要一些 黑-红-白 的连接线,还有固件的烧写线,要不然你买回来控也接不上飞机,且想刷固件时无从下手,总不能自己焊烧写线吧……话说回来,我的KK烧写线就是按坛子里泡泡大哥的贴子做的,需要一些电阻还有DB25,做好后很有成就感,哈哈!

遥控器,接收机。
理论上遥控器和接收机是一体的,FUTABA的和JR是杂交不了的,所以你买什么控就应该搭什么接收机。但也不是绝对的,国产FrSky的接收机就能兼容FUTABA的控,关键是便宜,不过买之前还是和卖家确认好。
我只用过FUTAB 10C,贵了点,但是功能很强大,使用也很方便。国产的控没用过,但是建议还是买个有屏幕的控。
注意买控的时候是否附带接收机、电池和充电器等配件。再补充一句,最好买2.4G的,72M的确实有干扰,不安全。

电池。
3S的,2200mAh就好,至于C数,如果想玩暴力飞做大动作的话,要求瞬时功率较高,就得用大C数的,普通玩玩的话,25C足够足够了,20C也没有大问题。

能想到的就这些。前两天刚攒成一架,飞得还挺美。
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惭愧惭愧....只飞过911.......
看来我还是继续潜水下....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说.....

网友:
其它的配件大家都已说得够多了,
关于飞控,建议选用兔子,新手上手容易,售后服务也强,功能扩展也多,关键是固件一直在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还是用3s吧,2s仅适用1504电机,1504是电机型号,表示电机大小,数越大电机越大,电调可以用好盈天行者20A,最好不要用XXD,便宜不了多少的,但是性能一般,20A电调肯定够450用了,再大了没有必要,还增加重量,除非你准备以后升级,那就最好一步到位,飞腾40A,否则天行者20A就行了,桨的话3叶的应该效率高一些,我也喜欢用3叶的,新手自制机架还是用钢管吧,方的钢管好固定电机,碳杆炸鸡多了也会断的,钢管便宜一些,飞控用兔子和apm都可以,虽然我现在用的兔子,但感觉apm功能更全一些,不过也稍贵一些,大约要贵2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钢管不会太重吗?还有 450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打算做太大的 宿舍没地方放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666&page=1
其实我只是想做这样的一个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9666&page=1
其实我只是想做这样的一个而已.....

这个漂亮,顶一下,
等你做好了,我也来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漂亮,顶一下,
等你做好了,我也来做一个

估计下个月才做....现在潜水攒经验中......考虑要不要买个V929玩玩......

网友:
其实不会比碳管重很多的,也可以用铝合金,比钢管轻一些,但感觉强度也差一些,我测过10*8的圆碳管,一米是60g左右,10*10的方钢管一米90g
450指的是多轴的直径,对四轴来说就是对角轴距,单位是mm,作为练习机450轴距的机架确实不错,是一个大众化配置,稳定性和操控性都比较好
既然做450的机架,那么机臂的材料也就是不到2m,用钢管比碳管多的重量只有60多g,对于老手来说,减重几十克意味留空时间能多2-3分钟,而作为新手,一般炸鸡的概率比较大,虽然多轴比固定翼好飞,不会经常有秒炸之类的情况,但是新手的话留空时间一般也不会比电池用尽之前的时间长,所以机架重量不是太大的问题,想要多飞练手的话要多备些电池
小四轴不是非常好控制,太灵活,参数调不好的话也不能在屋里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大的没地方放……宿舍啊……还有就是先弄个伟力的玩玩会不会比较好?虽然感觉蛮玩具的…………

网友:
  新手我觉得配个2810电机,还不错。免得以后升级花钱。
  2212都需要80元左右。
电调用好赢的30A   1147桨  3S 电池

网友:
买套一套小四轴套装得了

网友:
小四轴套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大的没地方放……宿舍啊……还有就是先弄个伟力的玩玩会不会比较好?虽然感觉蛮玩具的…………

我感觉还是自做四轴好,以后可以根据需要扩展功能,可大可小,还可以不断升固件 ...体会不同的玩法
纯属个人意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PM链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宿舍里曾经放过直径1米的六轴,挂在墙上。。。
伟力的四轴还不错,玩具不玩具无所谓,自己飞着高兴就好,不要管别人,但是伟力的四轴都不大,小四轴比较难操控,太灵活,我还是不太建议新手飞这款
配置的话最好一步到位,特别是动力方面,直接2814,飞腾30A或40A,以后还可以留着飞固定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宿舍里曾经放过直径1米的六轴,挂在墙上。。。
伟力的四轴还不错,玩具不玩具无所谓,自己飞着高兴就好,不要管别人,但是伟力的四轴都不大,小四轴比较难操控,太灵活,我还是不太建议新手飞这款
配置的话最好一 ...

 这苦逼的学校墙上连海报都不让贴......挂个四轴会.....

网友:
购成套的配件安装调试都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