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我的mini cp坏了,不能对频,求助!

楼主(2012-07-02):
杯具,我的mini cp坏了,不能对频,求助!

今天不幸,飞了一块电换电池再也对不上频!
先以为电感电感虚焊,重新焊上,还是照旧。
求助高手,还有哪些原因?我该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重置控了,之前对过码。

楼主:
标题

没有重置控啊,控对02s对的上

网友:
改为不锁频试试
仔细检查舵机线,特别是舵机线的主板接头地方是否断了

网友:
换个电感试试,电感的线有可能断了!

网友:
minicp这么脆弱???你才买了多久啊

网友:
估计接收要返厂了~~~

网友:
怎么样了,好了没有,慰问楼主

网友:
看IP有没有绑定

网友:
那就返厂吧,反正你有备用机飞.

网友:
怀疑是控升级的软件问题

网友:
炸多了,总是要还的

网友:
我的和你情况一模一样,02s可以对,这个怎么也对不上。飞机新的就是换了块电池。今天新到一套飞机带控,再试试,不行就返厂了

楼主:
打算返厂了

网友:
试试看把主板上其他线路全部断开包括电调,只接电源,还对不上就是悲剧了。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这情况,02s可以对频,gcp对不了,结果发现是电池的缘故,换了充好的电池就可以了。控电和飞机电都要充足,楼主可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这情况,02s可以对频,gcp对不了,结果发现是电池的缘故,换了充好的电池就可以了。控电和飞机电都要充足,楼主可以再试试。

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已经试过了。还是谢谢你